[技术问答] 我现在做一个案子,需要按键和PWM,选择什么芯片好?

楼主(2018-06-05):
我现在做一个雾化器的案子,需要一个按键和PWM,成本要求比较高,选择什么芯片合适?

网友A:
大概什么价位的?联系Q261335460

网友B:
看你具体要求了,可以联系我,企鹅号 75231858

网友C:
建议选择SC92F8270,成本上有很大优势。

网友D(2018-07-12):
看楼主想要价格便宜的还是性能好的呗

网友E:
QQ 1449251178  PWM 最低价

网友F:
一般内置PWM的MCU就可以实现了,ROM可根据你们的需求选择:OTP/MTP/FLASH,MTP的性价比较好,OTP的价格最便宜,FLASH的价格较二者高出不少。

网友G(2018-09-07):
现成的雾化器方案,可个性化定制。原厂代理,几十人的工程师团队,可代烧录。欢迎咨询QQ:2511202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