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TM32L0的ADC相关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STM32L031进行ADC数据采集,将采集的通道连接到地,采集到的数据应该是0才对,现在的结果却是在50mV左右,于是我从0V到3.1V每隔0.05V采集一个数据发现每一个值都有偏差,差值曲线如下图所示,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怎么办?

1528177404(1).png (112.78 KB )

误差并不恒定,在0.03V到0.05V之间

误差并不恒定,在0.03V到0.05V之间

楼主(2018-06-06):
问题已经解决,是没有校准的问题~~~当校准之后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网友A(2019-01-29):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ADC_SINGLE_ENDED);添加侧条命令即可,我也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