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阻问题

楼主(2018-06-05):
图中的0.39R的电阻是0.39Ω么

网友A:
如花你好,这里的R就是代表Ω

网友B:
390 毫欧, 画的时候别画远了,线粗点.

网友C:
0.39欧的电阻得多精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39欧的电阻得多精密啊

阻值小而已,精度还是5%

网友E:
一般欧字符不好打,改用R代替

网友F:
这个电阻应该是决定输出最大电流的,一般用0.27-0.33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阻应该是决定输出最大电流的,一般用0.27-0.33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花你好,这里的R就是代表Ω

谢谢

网友G:
CS-》测电流的,小电阻作为采样电阻,390m欧姆,没有问题

网友H:
是的,是0.39欧

网友I:
是的就是0.39R,有时候Ω打不出来就用R代替,上了K级就不要了,是的 通常是这样,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