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天线附近的布线?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8-06-05):
最近小弟在做一个433M LORA射频产品,用的现成的模块,接的弹簧天线。
实测输入DC 5V电源(LDO到3.3)对射频的影响很大(40%),所以想尽量屏蔽DC电源的干扰,提高信号的接收距离。
该LORA模块的3.3V和天线焊盘离得很近,弹簧天线摆放如图所示,平行于板边,高于板1cm,下部镂空。
目前天线焊盘脚附近的铺地有点举棋不定,分别如方案一、方案二,纠结点在于需不需要把3.3V电源线全部包地?
有个矛盾:
1. 方案一:360度全部包住电源线,目的是把电源的干扰降到最低,缺点是增加了天线下方的铜皮面积(8mm左右),天线下方最好是全空的。
2. 方案二:只180度挡住电源线,屏蔽效果不如全包,但是优点是减少了天线下方的铜皮,信号更好。
3. 或者说方案三?铺地完全不伸出包裹,天线焊盘四周没有地铜皮,这样会不会信号最好?

不知道各位高手怎么看,这一小片铜皮优缺点怎么分析取舍?

之前做的版本实物图(射频效果不好):

网友A:
天线下方的PCB不能有大面积铜箔,开关电源要远离射频部分,同时纹波要足够小。LDO无所谓,加强去耦即可。

网友B:
天线向板外延伸

网友C:
1.天线地下不能有元件及走线。
2.把电容换掉用TAN-B电容取代加屏蔽罩
3.方案二也是可行的

网友D:
考虑二个因素:
1、天线空间越大越好,器件和铺地靠近天线,天线性能下降
2、关于干扰,如果确定是电源干扰,如果是线性电源,加一些LC滤波即可,如果是DC/DC电源,距离要拉开一些,再加强滤波

你首先要确认,是天线性能下降,还是被干扰了。

网友E:
天线顺时钟转90度或者1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