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嵌i.MX6UL工控板串口测试

楼主(2018-06-05):
      tqimx6ul有8路串口:

串口
设备名
功能
电平
板子上的丝印
串口0
/dev/ttySAC0
调试串口
RS232
CON1
串口1
/dev/ttySAC1
用户自定义
RS485
CON2
串口2
/dev/ttySAC2
用户自定义
RS232
CON3
串口3
/dev/ttySAC3
用户自定义
RS232
CON4
串口4
/dev/ttySAC4
用户自定义
RS232
CON5
串口5
/dev/ttySAC5
用户自定义
TTL
CON6
串口6
/dev/ttySAC6
用户自定义
TTL
CON7
串口7
/dev/ttySAC7
用户自定义
TTL
CON8

      板载的串口均为3 线串口。除了串口0 用作调试串口,其它串口用户都可以使用。

注意:

      1. 串口6、7与网卡复用,默认不使用串口功能,如果要使用请烧写tq-imx6ul_net0_uart.dtb文件。

      2. 串口1 默认是485电平,即在默认情况下测试CON2 是不通的。若要使用TTL电平,把R194、R200 NC掉,把R255、R256接成33R的电阻;UART2为TTL电平输出。具体请参考硬件手册。embedsky.com

      在串口的测试中,会使用serialapp工具,它的源码位于光盘的:IMX6UL_CoreB_CD/Linux 源码包/测试源码/串口测试,将serialapp 默认放在文件系统/usr/bin 下,可以直接执行。在以下的测试例子中,短接上CON4 的rx 与CON5 的Tx。

# ls
# serialapp --sd /dev/ttySAC4 --rd /dev/ttySAC3 -R -B115200 -l3
588
find output file /dev/ttySAC4
find input file /dev/ttySAC3
use rand mode
loop = 3.
forever_test,loop =3,puart_opt=0x7e90e940
devname = /dev/ttySAC3,without nodelay
open serial for recv succeed fd =0
set no par
set done!
set opt succeed
ready to recv data
devname = /dev/ttySAC4,without nodelay
open serial succeed fd =0
set no par
set done!
set opt succeed
use rand_rw mode rand =943637228,txlen=229,dlyms=9
snd 0
dy(9ms)230: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
use rand_rw mode rand =1684452120,txlen=121,dlyms=1
snd 1
dy(1ms)122: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
use rand_rw mode rand =719905700,txlen=201,dlyms=1
snd 2
dy(1ms)202: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
tid 1995129968 total snd 554 exit
230 recv
554 recv
not read any
tid 1986741360 total recv 554 exit
++++++++++++repeat 1 total_snd [554],total_recv [554]
# ls
ttySAC3_rd.txt ttySAC4_wr.txt
# diff ttySAC3_rd.txt ttySAC4_wr.txt
#

      所有发送的数据会放到${snddev}_wr.txt中所有接收到的数据会放到${recvdev}_rd.txt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