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语音蓝牙小车1.0版

楼主(2018-06-05):
智能语音蓝牙小车1.0版,功能实现:初始化后,对手机话筒说向“向前行驶”小车便执行你的命令。对手机话筒说“向右行驶”小车便执行你的命令。对手机话筒说“向左行驶”,小车便执行你的命令。对手机话筒说“向右行驶”,小车便执行你的命令。实现过程:小车向前行驶是发送ONAONF到单片机。小车向后行驶是发送ONBONF到单片机。小车向左行驶是发送ONCONF到单片机,小车向右行驶是发送ONDONF到单片机。资源入口:http://dl.21ic.com/download/1-263179.html

楼主:
多谢您的支持,您有什么要建议。比如APP功能方面。我正努力不断更新中.................................

网友A:
目標是給小孩玩吧?如果是那樣,用手機遙控小車,是否現實?

楼主:
快看看智能语音蓝牙小车3.0版的吧!功能实现:初始化后,对手机话筒说“向前行驶”,小车便执行你的命令并播放状态。对手机话筒说“向后行驶”,小车便执行你的命令并播放状态。对手机话筒说“向左行驶”小车便执行你的命令并播放状态。对手机话筒说“向右行驶”,小车便执行你的命令并播放状态。对手机话筒说“停止行驶”,小车便执行你的命令并播放状态。实现过程向前行驶是发送A到单片机。向后行驶是发送B到单片机,向左行驶是发送C到单片机。向右行驶是发送D到单片机。停止行驶是发送E到单片机。资料附串口助手软件、51单片机程序及相关说明文档。http://dl.21ic.com/download/app-26338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標是給小孩玩吧?如果是那樣,用手機遙控小車,是否現實?

很现实,用的是迅飞语系统与蓝牙相结合的,与手动控制。如果你努力小车将会听你的话。现在用的是蓝牙,只能短距离控制,如果用WIFI可实现远程控制。说到目标,软件只是工具,就看你拿来当何用。

楼主:
测试APP发出来的指令与程序设置指令是否相同,在电脑打开串口助手软件进行测试

楼主:
智能语音蓝牙小车3.0版,测试连接电脑串口测试效果图

网友B(2019-02-13):
楼主好,偶然路过,打个酱油先我觉得,其实这个应用面对着一片蓝海。因为其实我也在相关行业工作,所以还算了解一点这种应用
过年时,我逛了两个很大的玩具店,类似的小车看来并不存在。某宝好像也没有卖。推广得宜的话,如加个大动画IP (例如,我小侄一最爱的海底小纵队),这肯定会变成爆品,因为
1.        语音控制比较直观,幼童学习的难度降低
2.        声控互动更为拟人,更能触动小孩的情感投入,玩具的使用周期能尽量伸延
3.        容易混合语言学习的机能。说出orange这个指令,玩具就走往附近的加上了nfc标签的橘子玩具目标物(或NFC地图中橘子的位置)
楼主这个设计,如要考虑再上一层楼,我觉得可以直虑加入FPV(第一视觉)功能,这样可能会更好玩。想像一下以下的场景 :
两个上了小学的小男孩,用积木布置了一个战场。然後,大家互相发**,抢占基地的位置。过程间,可以用手机的FPV视觉去观看,但同时保留用语音控制。
这样,玩具的层面可以接触年龄较高的小学生。
基于楼主的设计,推荐你有空时,可以了解一下esp32的这个新参考设计。esp32的产品更新应用我是非常关注的,因为在该硬件设计当中他们还加上了我们公司的psram器件,使得FPV的图传效果更加流畅。这可能是一个小思路了,用esp的内核,配上楼主的构思,可能会有新花火啊。。
这里附上ESP32的参考设计链接:小型 FPV 机器人

网友B: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c5MjkwNw==&mid=2651783966&idx=1&sn=b24a7ab4138f758b25870756fb7a0cd4&chksm=8bcfaf7abcb8266c6c468615b156dbe32ae890df7a617458ecb21f18fdddf955009b99df3b84&mpshare=1&scene=2&srcid=02123dvIWIGcZXnqpuszp9AS&from=timeline&ascene=2&devicetype=android-25&version=27000336&nettype=3gnet&abtest_cookie=BQABAAoACwASABMAFAAFACOXHgBamR4Am5keAJ2ZHgDUmR4AAAA%3D&lang=zh_CN&pass_ticket=JrTFtwWDkiBlfvnFVT%2FkFei%2BYQ5tq2SXkd6z3ointEYUGcrgV%2FTjRtCVd4CgClZJ&wx_header=1

似乎添加链接失败,这里再补上

楼主(2020-11-13):
蓝牙小车4.0版&51参考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