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上电的时候,经常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8-06-05):
ADS1256AD转换芯片,在上电的时候,经常工作不正常

网友A:
是不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A:
拿万用表的探针头轻轻的敲几下晶振管教

楼主:
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B: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C:
比较奇怪。。。

网友D:
换个晶振呗

网友E:
不排除是焊接问题, 我上次用贴片晶振, 也发现老是焊不好它!

网友F:
这个主要是晶振的管教焊接不牢靠的

网友G:
和你的程序有关系吧,上电延时是否够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