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成熟的有哪些方案

楼主(2018-06-05):
鉴于cy3866-040为3系最高配置芯片,64k flash,2k E2PROM,8k SRAM,想对其进行存储器拓展,请教一下比较成熟的有哪些方案?

网友A:
好像EMIF接口给出的几个都是cypress的存储器 另外就是扩展SD卡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B:
关于sd卡,cy提供了一个文件系统组件吧,可以直接调用的

网友C:
嗯,就是比较消耗内存。

楼主:
有没有psoc3做存储器拓展的应用文档能提供下,先行谢过了

网友D:
看了一下EMIF接口的datasheet, 它支持
 8 位、16 位、24 位地址总线宽度
 8 位、16 位数据总线宽度
 支持外部同步存储器
 支持外部异步存储器
 支持存储器自定义接口

网友E:
http://www.cypress.com/?rID=56752

网友F:
还可以看看这里
http://www.cypress.com/?id=4&rID=38590

网友G:
有没有比较常用的存储器拓展应用文档可以参考一下,希望有知道的帮忙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