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振荡回路注意事项

楼主(2018-06-05):
1 驱动能力

驱动能力说明振荡晶体单元所需电功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驱动能力 (P) = i²⋅Re
其中i表示经过晶体单元的电流,
Re表示晶体单元的有效电阻,而且 Re=R1(1+Co/CL)²。

晶体单元的等效电路

  振荡电路

2 振荡补偿

除非在振荡电路中提供足够的负极电阻,否则会增加振荡启动时间,或不发生振荡。为避免该情况发生,请在电路设计时提供足够的负极电阻。

晶体单元和振荡器

负极电阻检查

1 将电阻(r)跟晶体单元按串联方式连接到电路。
2 调整(r),使得 振荡发生(或停止)。
3 当振荡刚启动(或停止)时,如(2)所述,测量(r)。
4 推荐的(r)
(r) > CI ×(5至 10))。

3 负载电容
如果振荡电路中负载电容的不同,可能导致振荡频率与设计频率之间产生偏差,如下图所示。电路中的负载电容的近似表达式 CL≒CG × CD / (CG+CD) + CS。

其中CS表示电路的杂散电容。

频率和负载电容特征图器

振荡回路参数设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