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下面的运算时出现了不对的情况

楼主(2018-06-05):
F5529除法运算问题
我的MSP430F5529在进行下面的运算时出现了不对的情况,请帮我看看原因呢!

网友A:
问题具体描述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
   short temp=(short)data_conv[1]>>8;   //原先数据data_conv[1]=0x00897811, 经过移位运算后数据变为了0xccc09198,  原先设计时变成,0X00008978,而赋值给temp是为得到0x8978

网友B:
右移移八位后前两位肯定是00的

网友C:
应该是你的data_conv[1]的初值有问题吧!

网友D:
这个 (short) 的位置不太对吧?

网友E:
应该移位后再short吧?

楼主:
那怎么搞

网友F:
(short) (data_conv[1]>>8);

网友G:
在移位的时候考虑你的变量是不是足够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H:
建议尽量把除法变成移位,或者乘法
记得5529带硬件乘法器,ti有提供优化过的数学库

网友I:
引用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移位运算这个不对吗

网友J:
你说的是移位

网友K:
引用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这个类型有问题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运行的结果就是0x8978

网友M:
引用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你查看一下寄存器的数值。

网友N:
引用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定义为long的类型呢

网友O:
引用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赋值给temp的不对吗

网友P:
引用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初值有问题

网友Q:
引用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data_conv[1]是怎么赋值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请粘贴一下完整的程序

网友P:
引用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你赋值的数据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难道你定义的类型有问题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这个是要得到多少位的数据

网友J:
哪有除法的问题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short类型可能满足不了要求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定义的数据有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是不是寄存器有问题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temp=0x8978这个结果不对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这个光看代码谁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Q:
引用 楼主:
long data_conv[2];//定义32位的长整型
...
...

data_conv[1]必须也得是这个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