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为什么我的DDS芯片到2Khz就开始衰减

楼主(2018-06-05):
为什么我的DDS芯片到2Khz就开始衰减

楼主:
用的AD9834 自己焊的电路,频率给到2khz就开始衰减

网友A:
到1Mhz才衰减的啊

楼主:
是啊····我的问题能出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B:
运放带宽行吗?

网友C:
某些外围分立器件的影响?

网友A:
散热对这方面影响很大。楼主仔细检查一下吧,等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D: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啊,LZ解决了吗?

网友E:
应该主要是运放,滤波电路吧

网友F:
TI的DDS是可以仿真的,楼主用仿真软件试试,看看是不是参数的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TI的DDS是可以仿真的,楼主用仿真软件试试,看看是不是参数的问题了。

同意,搭电路仿真下,看看这个衰减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