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上测得是高电平,但MCU为什么测得是低电平呢?

楼主(2018-06-05):
硬件上测得是高电平,但MCU为什么测得是低电平呢?

网友A:
可能IO口坏了

网友B:
也可能IO口设置不对···

网友C:
之前给别人调试软件,是PIC的,OSC的2个脚本来是接晶体电路,我改为内部RC,把这2个脚作GPIO使用,
无论无何不受控制。

网友C:
过了好几天,看了N多资料,确信程序无误,才发现那个工程师把OSC的脚位搞错了。

网友A:
楼上说的很经典

网友D:
首先看看是否有虚焊情况,再看配置,最后再是否芯片坏了。

网友A:
不是程序问题,就是IO口硬件有问题。

网友B:
设置的 问题了

楼主:
嗯,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E:
最好不要是芯片的引脚烧坏了

网友F:
当然io的电平如果闲置可能存在问题的

网友G:
配置io口为输出了吗

网友H:
这个最好能够值为零

网友I:
这两天调试碰到这个问题,我这里是因为软件IO设置问题;

网友J:
这个就看下IO口的相关设置问题的吧

网友A:
这个主要关注下相关IO口的寄存器的设置的吧

网友K:
低电平信号吗

网友L:
什么msp430呢?

网友M:
可能IO有问题

网友M:
硬件的问题

网友N:
你的程序怎么设置的

网友O:
IO的电平信号是多大的

网友P:
把你的IO配置程序粘贴

网友Q:
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网友R:
测试信号有问题吧

网友S:
有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T:
硬件上测得是高电平,就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S:
是单步调试读取的吗

网友K:
是不是驱动能力不足吗

网友R:
使用的是示波器吗

网友L:
是不是芯片损坏了。

网友Q:
寄存器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M:
正常都是硬件IO太低。

网友P:
没有程序看不出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N:
是不是IO设置不正确呢

网友O:
电压为0吗?

网友T:
查看一下内部的寄存器问题。

网友U:
这个多测试几次的确认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