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ep2的buffer大小改小

楼主(2018-06-05):
我的固件程序中配置了两个端点ep2和ep6,初始化时将ep2的端点配置为4*1024大小(通过给ep2cfg寄存器赋值),ep6忽略,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我想将ep2的buffer大小改小

网友A:
楼主想怎么变?

楼主:
比如变成ep2:2*1024,ep6:2*1024,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行呢

网友B:
固件程序里面可以改吧

网友C:
可能描述符也要变

网友D:
还不如再加两个端点呢。

网友E:
应该不可以在运行中改的,因为描述符也要改变的哦

网友F:
buffer大小运行中应该是可以该,因为对外边是看不到你到底是几个buffer

如果驱动那边已经对EP2和EP6正确配置了,只是程序里没有分配buffer,通过厂商命令可以动态修改,问题不大

如果传输类型变化了,比如从bulk变成了ISO可能涉及到驱动的描述符配置需要修改;可能会麻烦点

针对上面某个端点的传输类型变化,其实可以多定义几个接口,通过厂商请求修改相关设置,通过不同接口来访问,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