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402D的 数据总线是否可以与5V TTL电平直接相连?

楼主(2018-06-05):
请问5402D的 数据总线是否可以与5V TTL电平直接相连?

网友A:
必须经过电平转换,变成3.3v

楼主:
哦,真的吗?

网友B:
那肯定不行,DSP 管脚耐压只有 3.3V

网友C:
不可以哦,参见5509A datasheet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Supply voltage I/O range, DVD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3 V to 4.0 V
Supply voltage core range, CVD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3 V to 2.0 V
Input voltage range, V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3 V to 4.5 V
Output voltage range, V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3 V to 4.5 V

网友D:
TMS320C5402 芯片?

网友E:
电平转换

网友F:
只要在选择器件时选择输入为 TTL 兼容的,就不需要任何转换

网友G:
不可以的。

网友H:
5V到3V3的电平转换

网友I:
你使用的是多大的电压的

网友J:
不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K:
不怕烧坏了芯片就直接连接就行。

网友L:
电平转换成TTL逻辑电平

网友M:
74xHCT系列芯片升压 (3.3V→5V)

网友K:
能够驱动这个芯片吗

网友D:
这个是DSP芯片吗?

网友J:
可以串联一个电阻实现。

网友E:
这个TTL尽量是3.3V的

网友I:
5V TTL可以直接连接的

网友F:
74HC245、74LVC4245等

网友H:
最简单的就是三极管实现。

网友G:
容易烧坏了芯片的。

网友M:
74AHC/VHC 系列芯片可以实现 5V→3.3V 电平转换。

网友L:
某些场合,根本就不需要特别的转换。

网友N:
在工业领域    SN74LVC等系列电平转换芯片用的很多

楼主:
好吧,我明天再确认一下吧,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