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只光猫,里面有一只4腿的管子,想知道名称及作用

楼主(2018-06-05):
不知道市场上哪里有卖的??或者想知道下生产厂家。论坛里哪位朋友可否解答下我的问题,谢谢。

楼主:
就是中间那只4腿的管子,跟光纤对插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中间那只4腿的管子,跟光纤对插的

太糊了

网友B:
应该是激光管吧

网友C:
这像素 楼主换张清楚点的吧

网友D:
这模糊的不成样子了。

网友E:
拍照技术太差

楼主:
拍照的人是个老花眼,不能跟各位年轻的小伙子比眼力了

楼主:
已经重新上传高清图,请各位鉴赏

网友F:
这是BOSA,收发一体的光组件,里面有激光器和PD

楼主:
谢谢10楼。再问,有没有厂家推荐下?

网友G:
这个是光模块

网友H:
这是什么功能

网友I:
楼主应该用近摄模式,同时补足光或在足够明亮的地方拍,手控制住别抖。
至于说那元件,BOSA光纤收发头。

网友J:
看照片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拆的我家生产的.
我们BOSA外卖只供华为等几个客户, 小客户不卖. 武汉和成都有几家卖小客户的友商, 你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J:
四个腿这边是激光二极管+背光监控光电管组合.
另外一边看不要的五个脚是 接收光电二极管(也可能是雪崩光电二极管)+跨足放大器;
两个TO封装组成一个BOSA. 发射这边和9um的光纤芯是精确对准到最佳位置的, 没有设备个人是无法对准的.
32pin的那个 激光器驱动器 + 限幅放大器 的芯片的参数, 需要配合激光器调校, 光示波器也不便宜.
而光猫里面上网的权限,是和你小区的电信局的局端设备绑定的. 只有高层pppoe的账号还是无法在MAC层联通的, PON的link灯不会常亮, 即使LOS灯正常.
如果楼主连这种bosa on board的板子的名字都不知道, 怕是买来也用不起来啊.

网友K:
粗一看还以为像我小时候玩的3DG6

网友L:
看看反卷积的效果,

牛~~~AI高人
厉害
那个二维码和电路板距离不同,所以卷积核不一样,所以效果差好多。
@cjseng :搜索:盲解反卷积,
这个牛逼!什么原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答复,我来论坛的目的,一个是了解下这个东东(原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二则是了解下相关厂家的信息,打算投资做BOSA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四个腿这边是激光二极管+背光监控光电管组合.
另外一边看不要的五个脚是 接收光电二极管(也可能是雪崩光电 ...

我不是来研究板子的,我只关心BOSA,请问你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来研究板子的,我只关心BOSA,请问你是哪个厂家的?

兄弟是中兴的吧,我海信的。欢迎入行啊,做的好了也卖给我们点。你先去订份讯石,里面很全的,每个季度都有各种报表,行业趋势、定期的论坛活动等,价钱也就相当于招了两个研究生,很值。免费的也能了解这个很窄的行业三分:  http://www.iccsz.com/Site/CN/ArticleList.aspx?ColumnType_id=0&column_id=0044a6606cb84e8980ccc953196edde3 ,比如这个分类下今天最新的新闻 http://www.iccsz.com/site/cn/News/2018/06/06/20180606032733281600.htm 可以打开看看,从技术、纳税等多角度的评估,数据相对可信。
光通信用的光相关的子组件(OSA=optical sub asm,欧萨), 是光模块的最重要的非电元件 ,一般是发射的TOSA和接收的ROSA。但是光纤到户的场景比较特殊,是单光纤多用户共享的,所以TOSA和ROSA合并成了一个BOSA。电信骨干网、企业网、云数据中心等都是双纤的。
做这东西的武汉比较多,我们公司量也还可以,毕竟几年前用这东西最多的是ONU(光猫),而在ONU光模块这个总份额比例不大、技术含量和价格都低、国外巨头不屑参与的细分领域,我们曾连续多年出货量最多。后来光猫里面基本不使用光模块了,光模块里的东西做拿出来和MAC做一个PCB上了,我也改行来玩VCSEL有四五年了。
虽然门槛低,但是这东西要做好也很难,不仅仅是芯片的bonding,光纤的精确对齐,焊接等,还有各种光指标及高可靠性。技术上就爱莫能助了,收两个机械和光学的人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粗一看还以为像我小时候玩的3DG6

和3DG6一样,都是TO封装。但是BOSA里面的两个TO的缩写,和TOSA的前两个字母的缩写是不一样的。TOSA的缩写是Transmit Optical Sub-Assembly。

3DG6是读书的时候高频实验御用的三极管啊。好像是高频小信号专用的。有一次搭锁相环,没有用好它,到现在还**尤深。工作后也画过一些使用三极管的高频电路板,不过再也没有用过这个三极管。

网友M:
来一个高清的

楼主:
我不是中兴的,并不在这个行业里,只是有个亲戚一时心血来潮,说要做BOSA的封装,我就帮他了解点信息。我的坐标:苏州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和3DG6一样,都是TO封装。但是BOSA里面的两个TO的缩写,和TOSA的前两个字母的缩写是不一样的。TOSA的缩写 ...

现在想起小时候去电子市场买2AP9,3DG6,3DG12,真觉得好玩,那时跟儿子一样大
回来用锯子锯3AX31,在覆铜板上用氯化铁腐蚀,然后手捏着1mm的钻头打洞。。。
这么多年了,幸好还在这个行业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不是中兴的,并不在这个行业里,只是有个亲戚一时心血来潮,说要做BOSA的封装,我就帮他了解点信息。我的 ...

http://www.iccsz.com/site/cn/News/2018/04/27/20180427055940063885.htm
这个坐标也在苏州,去年股票涨的不错。

网友N(2019-04-18):
引用 网友J:
四个腿这边是激光二极管+背光监控光电管组合.
另外一边看不要的五个脚是 接收光电二极管(也可能是雪崩光电 ...

有接口资料么~~~ 想买来试试  有想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N:
有接口资料么~~~ 想买来试试  有想法

刚离职了。
好像是这个行业的基本没有做小客户的。基本都是自己的光模块自己用。你上淘宝看看,讯石或者光纤在线看看有没有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