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U-Link是不是不支持N76E003脱机下载?

楼主(2018-06-05):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只连接NU-Link后,最下端开始和配置区是灰色的。

网友A:
不清楚,难道你没有连接003芯片

网友B:
NU-Link-Pro 才支持脱机下载,特别适合生产线使用!
NU-Link-me 不支持。。。

楼主:
我是说的NU-link,我知道NU-link-Me不支持脱机下载,用NU-link支持M0,M4脱机下载,就是不支持N76EXXX。

网友C:
我用的是几十块的那种,支持脱机下载,

另外你要先点下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用其它M0/M4芯片可以,用N76EXXX不行。

楼主:
没接N76E003,电脑直接了NU-link,准备到现场脱机下载,出现上面情况,各位试试行吗?

不行,要连接芯片

网友D:
脱机怎么下载?

网友D:
必须跟电脑连着。

网友E:
不支持脱机吧,

网友F:
一般要电脑点下载,那边连着的单片机验证后才行。

网友G:
必须的在线。

网友:
必须电脑连接LINK,LINK连接芯片,电脑点下载,才能下载。

网友H:
淘宝一大堆,40-60  带DEBUG和脱机下载,不是官方的东东,完全兼容Keil uVision4,IAR
自己去找吧。
我用的很好。

网友I:
nu-link-me不支持,nu-link、nu-link-pro支持

网友J:
nulink肯定是支持003脱机的,支持N76开头的8位机,nulink-me不支持脱机,nulink-pro支持脱机

楼主:
不接芯片你们试过吗? 只用电脑下到NU-link中,好到现场使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接芯片你们试过吗? 只用电脑下到NU-link中,好到现场使用。

所谓脱机,就是指不接芯片,用电脑下载到NU-link,然后带到现场使用啊。

网友K(2018-12-09):
多谢分享。原来我的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