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17T带负载能力的问题

楼主(2018-06-05):
最近在下在做一个数控稳压电源,然后用到了LM317T做出来之后发现输出带负载能力严重不足。调试时将调整端直接接了稳压电源5V的电压,空载时是6.26V,这样是正常的,但是加上一个51欧水泥电阻负载后,电压就已经下降到5.92V,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在下研究好久都没有找到答案,试过用TIP127三极管进行扩流,但是电压还是一样下降。附上测试LM317T时的电路图,实物有加散热器,且能保证LM317T为ST原产正品,15V的输入使用开关电源,且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有2.3A,所以电源肯定没有问题。希望大神们能解答我的疑惑,谢谢。

网友A:
按标准应用接.估计毛病就在+5v上.

您好,我原先是要做可调的数控电源,所以ADJ脚接的是一个运放输出的电压信号,但是测试后发现带负载能力不行,然后我就又焊了一块电路,把帖子里那部分电路单独拿出来了想测试下LM317性能。我原先对LM317是这样理解的,只要满足输出端的最小输出电流条件,那么Vout=Vadj+1.25V,所以我加了个+5V电压来测试带负载能力。请问老师难道我这样理解不对?感谢老师解答

网友B:
应该把不正常时U1的1,2,3脚电压告诉大家才好判断。

网友C:
调正端接了一5V的电压源,怎么调正啊,被限制死了,调正端是反馈信号输入端,对外必须是采样电阻来的,跟431的反馈端一样。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各点波形吧,可能是LM317不稳定了。如tyw所言,和推荐电路不一样,存在反馈不稳定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正端接了一5V的电压源,怎么调正啊,被限制死了,调正端是反馈信号输入端,对外必须是采样电阻来的,跟43 ...

您好,我原先是要做可调的数控电源,所以ADJ脚接的是一个运放输出的电压信号,但是测试后发现带负载能力不行,然后我就又焊了一块电路,把帖子里那部分电路单独拿出来了想测试下LM317性能。我原先对LM317是这样理解的,只要满足输出端的最小输出电流条件,那么Vout=Vadj+1.25V,所以我加了个+5V电压来测试带负载能力,那么输出端就应该是6.25V。请问老师难道我这样理解不对?LM317需要正常工作还要满足什么条件?感谢老师解答

看DATASHEET的参考电路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原先是要做可调的数控电源,所以ADJ脚接的是一个运放输出的电压信号,但是测试后发现带负载能力 ...

肯定不对,不要理解为78糸列的,78糸列的反馈环已做成里面,公共端是公共地,也可以通过接一个稳定的电压源提升输出电压,而317内部是没有完整的反馈环,调正端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入端,其内部有一个基准电压1.25V,通过输入端与1.25V去比较得出误差去调正输出端的电压,如果输入端被电压源固定,那变成了开环了,输出电压的稳定性 大大打哲扣。反正,调正端输入的是输出电压的反馈信号。是交流动态信号输入端。

网友E:
    我的看法:
            1     在这里没有所谓“交流信号”!纯直流吔!
            2     请看教科书吧!…基准电路!分压器!
            3     更谈不上用示波器了!…
            4     跟你一样、也想第二天就成功!吔!

电源稳压糸统本身是一个反馈糸统,是动态调正的过程,在动态调正过程中,可用小信号交流糸统来等效。在稳定点展开。

网友F:
电容小了

网友F:
先做一个标准电路,看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G:
电路不对,调整端不能接固定电压,没有反馈回路,自然不能稳定电压。去好好看看317的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对,不要理解为78糸列的,78糸列的反馈环已做成里面,公共端是公共地,也可以通过接一个稳定的电压 ...

好的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不对,调整端不能接固定电压,没有反馈回路,自然不能稳定电压。去好好看看317的器件手册。 ...

好的 谢谢受教了

网友H:
调整端到地端,设置一个恒流网络,对提高负载能力有着理想的表现

网友I:
用数字电位器代替那个标准电路里的可调电阻吧。

网友J:
ADJ脚随输出变化而变化,如果ADJ小于基准电压,芯片会增加输出电流以保证输出电压,反之亦然.
如果ADJ脚电压被固定,就失去调整功能了.
如果要通过外部电路改变输出电压,可以加运放调整.

网友F:
r2的一端不接gnd,接Vref

网友K(2021-09-27):
我估计是调整端的5V出问题了,一般要想调整输出电流可以改变R1,你试试看

网友L:
2018年的贴,没有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