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LAN单总线驱动18B20

楼主(2018-06-05):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DS18B20时序已经调整完成,且按照数据手册来调整的。我一共接了20个18b20,用的屏蔽线,屏蔽层也接地了,每两个DS18B20之间间隔有1米的线长。然后问题来了,采集温度数据的时候,采集到第7个之后,第八个的数据就开始不准确了,而且完全不准。第8个后面开始采集到的数据都是不准的。然后数据脚内部上拉接的5V,20个18B20事先读取的ROM,然后再来匹配ROM,读取每个的温度值。现在问题不知道是不是IO口驱动电流小了,还是其他问题。希望高手们解答一下。对了还补充一点,之前20个我全部接到一起调试过,温度都可以准确的读出来,但是20个的距离很短,差不多在20厘米长的一条线上。

楼主:
u16 ReadTemperature_match(u08 dat[8])
{
        int data;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_byte(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DS18B20_write_by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_byte(0x55);        //匹配序列号
        for(data = 0;data < 8;data ++)                   //发送8个字节的序列号
    {
       DS18B20_write_byte(dat[data]);
    }

        DS18B20_write_byte(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tempL=DS18B20_read_byte();        //低位

        tempH=DS18B20_read_byte();        //高位
        tempH =(tempH<<8);
        temp=tempL+tempH;

        return(temp);
}
这个是匹配ROM的程序,其他的时序我都调合适了,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应该是硬件问题,如果你替换两个的位置问题跟位置保持不变关系,那就是硬件驱动电流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件问题,如果你替换两个的位置问题跟位置保持不变关系,那就是硬件驱动电流不足。 ...

已解决,还是我软件上面有问题,没做好配置

网友B:
虽然你说解决了,但是我还想问问:接近20米的距离,你打算只利用了内部上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你说解决了,但是我还想问问:接近20米的距离,你打算只利用了内部上拉吗? ...

4.7k外部上拉,一直用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还是我软件上面有问题,没做好配置

软件的配置会影响数量?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C:
楼主分享一下代码啊。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的配置会影响数量?

对呀   一开始想得简单了,只觉得引脚置高置低就行了,结果还要在引脚上转换输入或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享一下代码啊。学习一下。

代代码网上的都差不多,只是需要在置高和置低的时候,配置成相应的输入输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享一下代码啊。学习一下。

反正需要注意的就是两点,时序很重要,延时的话,就需要在自己的跑的单片机上面确定好,然后就是我说的那个引脚配置成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