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为什么DCDC的输入电压越高输出电流越小

楼主(2018-06-06):
7V输入,1.2V输出的时候,能达到5A,12V输入,1.2V输出的时候,就只有2.5A了

网友A:
磁芯 饱和 了吧

什么是磁芯饱和?我按照IRMS参数来选择的电感
+65536

网友B:
BUCK降压不会因输入电压的改变而改变输出电流,主要的电感参数重新选择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UCK降压不会因输入电压的改变而改变输出电流,主要的电感参数重新选择一下 ...

转换效率,会跟着不同的输入电压而有明显不同

这个会有改变

网友D:
电感0.68uH,好小,换大点看看。我用的1.5MHZ开关频率的都用到4.7uH了。

网友E:
可能是电感品质不好,限流电路误触发。。。我猜的。

网友F:
IC 内部 消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感0.68uH,好小,换大点看看。我用的1.5MHZ开关频率的都用到4.7uH了。

电流大,频率高,这个电感量没有问题。

网友A:
换一个磁芯体积大一些的电感看看。  7V 能输出1.2V 5A, 基本电路就没有大问题, 不是饱和,就大概是保护动作之类的问题了。
  尺寸有限的话, 换个同尺寸的 模压一体成型电感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磁芯体积大一些的电感看看。  7V 能输出1.2V 5A, 基本电路就没有大问题, 不是饱和,就大概是保护动 ...

目前使用的就是一体成型的电感,1u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电感品质不好,限流电路误触发。。。我猜的。

使用了两种电感,两个品质都不好,,概率不大,限流误触发没法改进啊,改哪个值都不好改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的就是一体成型的电感,1uh的

电感饱和电流多少,温升电流多少?
开关频率多少?
是不是一体成型不重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感0.68uH,好小,换大点看看。我用的1.5MHZ开关频率的都用到4.7uH了。

具体情况不一样。你去看看电脑主板上CPU的电源,电流特别大,开关频率300kHz也敢用1uH的电感

网友H:
没设计好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