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AR 编译N76E003出错Error[e16]: Segment XSTACK

楼主(2018-06-06):
Error[e16]: Segment XSTACK (size: 0xeff align: 0)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c00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单个文件能够编译通过。

网友A:
太长?是不是定义了什么特别长的东西

网友B:
IAR的配置问题。

网友B:
解决方法:
依次打开Project -> Options -> General Option -> Target,在Target标签中找到“Number of virtual”,原来默认为16,修改为8。

网友B:
你先试试看这方法可行不,如果不行,换Keil吧,Keil适合开发这个,IAR最近刚支持的,可能有点小问题。

网友C:
没遇到过,好久没有用IAR了,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