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发一个自己的反馈恒流源

楼主(2018-06-06):
可惜开启要50us

网友A:
开启只要50ns,有点不相信!

网友B:
开玩笑
没有那么快的开关速度

网友C:
自已估算有点高,有波形公示出来可以吗?

网友D:
开关速度这么高, 倒是有点怀疑, 这运放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 再加上三极管的反应时间.
不过这个电路的电流控制精度还是可信的. 毕竟是线性控制嘛

网友E:
如果LM358的速度能到50ns,那我就不用花那么贵的价格买高速运放了。楼主你实际侧过吗?或者看过LM358的datashee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只要50ns,有点不相信!

不好意思,说错了单位,是us,当时总想着ns就把这个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玩笑
没有那么快的开关速度

当时看完波形就忘了单位,是us,尴尬,但是就觉得慢就想成了ns

这还差不多。几十KHZ带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