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串口的程序

楼主(2018-06-06):
我想把它改成 我在串口助手发多少个字节 它就接收多少个字节并返回到串口助手上 返回的格式为
发送 1 2 3  返回 31 32 33
现在这个程序是必须要每次发送四个字节才行,如果每次发送一个字节 则要发送四次才能接收

楼主:
程序如下  麻烦大神帮我想想

#include <stc12c5a32s2.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 = 0;
uchar flag=0;
uchar i;
uchar n;
uchar RBuf[4];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        uchar key ;
        Delay1ms();

        ConfigUART();
        lcd_init();
        lcd_clr();
//        key = Key_Scan();
        dprintf(16,0,"欢 迎 光 临",0);

        while(1)
        {

                if(flag == 1)//当接收到数据
                {
                        ES = 0;//关闭串口中断
                        for(i=0;i<4;i++)
                        {
                                SBUF = RBuf[i];
                                while(!TI); TI = 0;
                        }
                        ES = 1;
                        flag = 0;
                        num = 0;

                }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RBuf[num] = SBUF;
                while(!RI);
                RI = 0;
                num++;
        }
        if(num == 4)  flag = 1;

}

网友A:
估计是接收程序问题,要接收到4个字节才处理。
有些高级一点的芯片,内部有FIFO,可以设置来一个字节就产生中断,可以设置字节长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接收程序问题,要接收到4个字节才处理。
有些高级一点的芯片,内部有FIFO,可以设置来一个字节就产生 ...

这个程序就是要接收到4个字节才处理。我想把他改为不管接收多少个 只要接收结束 就返回

网友B:
if(flag == 1)//当接收到数据
                {
                        ES = 0;//关闭串口中断

                                SBUF = RBuf[0];
                                while(!TI); TI = 0;

                        ES = 1;
                        flag = 0;
                        num = 0;

                }

网友A:
改为接收1个字节返回一个字节,很容易呀。
这个贴的程序架构不好,发送还是查询发,且关闭接收中断的,会丢数据的。

网友C:
做过一个测试串口的汇编程序,以收到#字符做为标记,不管多少个字符,收到#号,直接全部返回。

网友D:
直接在接收中断里发就好了,收到一个数+0x30返回去啊。不要等待,即收即发多简单啊。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uchar dat;
        if(RI)
        {
          dat = SBUF;
          RI = 0;
          TI = 0;
          SBUF = da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