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连接不上

楼主(2018-06-06):
JTAG, se, AD, TI, AI
C6748 JTAG连接不上
使用UART BOOT (PC机采用 UART BOOT HOST ),打印信息如下:

(File IO): Read 33380 bytes from file E:\b.bin.
(Serial Port): Opening COM1 at 115200 baud...
(AIS Parse): Read magic word 0x41504954.
(AIS Parse): Waiting for BOOTME... (power on or reset target now)
(Serial Port): Read error: 由于线程退出或应用程序请求,已放弃 I/O 操作。

(AIS Parse): BOOTME received!
(AIS Parse): Performing Start-Word Sync...
(AIS Parse): Performing Ping Opcode Sync...
(AIS Parse): Processing command 0: 0x58535901.
(AIS Parse): Performing Opcode Sync...
(Serial Port): Read error: The operation has timed out.
(AIS Parse): I/O Error in read!
(Serial Port): Read error: The operation has timed out.
(AIS Parse): I/O Error in read!
(Serial Port): Read error: The operation has timed out.
(AIS Parse): I/O Error in read!
(Serial Port): Read error: The operation has timed out.
(AIS Parse): I/O Error in read!
(Serial Port): Read error: The operation has timed out.
(AIS Parse): I/O Error in read!
(Serial Port): Read error: The operation has timed out.
(AIS Parse): I/O Error in read!
(Serial Port): Read error: The operation has timed out.
(AIS Parse): I/O Error in read!
(Serial Port): Read error: The operation has timed out.
(AIS Parse): I/O Error in read!
(Serial Port): Read error: The operation has timed out.
(AIS Parse): I/O Error in read!
(Serial Port): Read error: The operation has timed out.
(AIS Parse): I/O Error in read!
(Serial Port): Read error: The operation has timed out.
(AIS Parse): I/O Error in read!
(AIS Parse): Opcode Sync failed after 11 consecutive I/O failures.
(AIS Parse): Boot aborted.
(Serial Port): Closing COM1.

网友A:
楼主详细说说

楼主:
使用UART BOOT时,PC用超级终端能 收到 BOOTME。

但是JTAG不能连接。UART BOOT 也不能成功,请问为什么

楼主:
SPI BOOT 方式,BOOT 示波器能观测到开始时SPI-CLK 有8个8BIT 方波。

网友A:
板卡上是否有复位按钮,在连接CCS之前,按复位键再connection,试试。

网友A:
如果还不行,建议测试JTAG的信号是否正常,还有能否把无法连接的报错发上来?

网友B:
此错误没有见过

楼主:
嗯,好的,我看看

网友C:
DSP系统一直连接不上,那么肯定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线序

网友D:
一般来说     仿真器驱动需要安装到CCS同一目录下

网友E:
有没有用别的仿真器测试一下

网友F:
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交叉试验

网友G:
仿真器本身,几率比较低,一些垃圾的仿真器本身有BUG

网友H:
建议JTAG的PCB引线越短越好

网友I:
配置出错?

网友J:
芯片加密后,非密码区的程序读取密码区的程序数据会导致仿真器断开连接

网友K:
目标板的芯片的型号有问题

网友I:
选择的芯片之类的是否都正确呢?

网友C:
一定要注意你的复位电路

网友H:
USB线,USB线不能超过2M,否则USB仿真器会不正常

网友:
JTAG仿真器把引脚烧坏了

网友G:
部分仿真器驱动不支持64位的电脑

网友D:
在CCS Setup设置好    连接好JTAG接线   目标板上电   连接测试

网友F:
看看问题原因是:开发板,仿真器,CCS,电脑,仿真器驱动..

网友E:
看是哪个硬件的问题?

网友K:
建议买个好的仿真器。

网友J:
加密后程序无法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