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步调试执行串口发送程序,但是电脑上接收不到

楼主(2018-06-06):
单步调试执行串口发送程序,但是电脑上接收不到,波特率设置的也应该是正确的,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看看你怎么设置的

楼主:
#include"msp430g2553.h"

unsigned char data=22;

void Putchar0(unsigned char Chr)
{
     UCA0TXBUF = Chr;
     while(!(IFG2 & UCA0TXIFG));
     IFG2&=~UCA0TXIFG;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main(void)
{
    WDTCTL =WDTHOLD+WDTPW;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上面两句将内部DCO校准至8MHz

    P1SEL |= BIT1 + BIT2;                             // P1.2 = USCI_A0 TXD
    P1SEL2 = BIT1 + BIT2;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34;                              // 8MHz 9600
    UCA0BR0 = 104;
    UCA0BR1 = 0;
    //UCBRS0 = 1;               // Modln UCBRSx=1, over sampling
    UCA0MCTL = UCBRS0;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UCA0RXIE;
    _EINT();
    while(1)
    {
        Putchar0(data);
        delay(30);
        Putchar0('a');
        delay(30);
    }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data = UCA0RXBUF;
    IFG2&=~UCA0RXIFG;
}

网友B:
不能单步调试,这个是按照一定波特率发动的。

网友C:
你可以设置断点的。

网友D:
在发送数据时,是不是应该先等 TX buffer准备好了,再往UCA0TXBUF写数据:
while(!(IFG2 & UCA0TXIFG));
UCA0TXBUF = Chr;

网友E:
请问这两句是怎么将内部DCO校准至8MHz的

网友F:
这个就先检查下发送的数据又发送出来的不。。。

网友G:
楼主看看,是否修改用于升级的那个项目的XCL文件!

网友G:
不要一位的查找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A:
你用的是8M DCO,可以配置的是1MHZ。请核对。

网友B:
看下硬件设计的吧,然后再检查下程序设计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include"msp430g2553.h"

unsigned char data=22;

检查是否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检查设置的波特率与PC接收的是否一致

网友I:
交叉一下收/发数据线次序

网友J:
怀疑一下用的串口助手

网友K:
直接在PC端用线短接2、3脚

网友L:
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有波形

网友M:
单片机的接收电路和程序都没有问题?

网友N:
单片机串口与接口相反

网友O:
仔细查看下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P:
使用示波器

网友O:
再在程序中下断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include"msp430g2553.h"

unsigned char data=22;

串口设置的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N:
据实际通信设备接口不同,串口线也分多种,如直连线、交叉线、公母头区别

网友:
检查发送方式同步还是异步勿混淆

网友M:
与PC没有共地?

网友I:
可能给弄反了

网友L:
RS232接口的接法并不是一对一的的接法

网友J:
有些软件可能是不可靠的,换一个试试

网友K:
机端用串口助手/精灵之类的软件实时发送接收,会接收到自己发出的数据

网友P:
如果捕捉不到,说明PC端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