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可以通过usb进行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8-06-06):
psoc可以通过usb进行下载程序吗

网友A:
木有听说过这么搞的

网友B:
不可以的

网友C:
从来没有试过

网友D:
的确不能的

网友E:
现有的psoc4没有usb口,有些psoc1,3,5 有,但是关于怎样烧写 psoc, 每一个系列都有一个programming specification, 烧写的通信协议是
psoc1 - ISSP
psoc3 5 - SWD, JTAG
psoc4 - SWD

网友F:
PSOC4200可以,看看Example

网友G:
应该是通过下载器吧。

网友H:
可以,但是第一次你还用SWD把BOOTLOADER烧进去,然后系统就会找到USB口,等待你烧写应用程式

网友I:
目前还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