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无传感器无刷电机控制反电动势检测波形受换相影响

楼主(2018-06-06):
问题描述:
MCU为STM8S903,反相电动势检测采用三相反相电动势与中性点电压比较得到过零点,送入单片机IO口,当过零点来时,比较器输出电平翻转,触发中断,实现换相。
现在三段式启动第一段是给电机每一相加一定时间的电压使电机转起来,同时缩短每一相通电的时间使电机速度增加,当速度增加到一定时,开中断,实现自动换相。
但是现在反电动势检测出来波形如下图所示,图中为AB2相反电动势,C相反电动势波形同AB,从图中可以看出换相时刻对反电动势影响很大,有人遇到过吗?求指教!
该怎么去除这个毛刺?

楼主:
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2018-07-22):
通电时序

通电时序

网友B:
加电容或者二极管好使不

网友C:
用软件滤波呢

网友D:
跟软件没啥关系吧

网友E:
八戒的图片已经说明一切了。主要是换相时的电流突变造成的感应电压干扰到了端电压。只能软件处理的。除非你用无感FOC

网友F:
要是连线上做屏蔽好使不

楼主:
加了电容滤波,然后就干扰就没有了,谢谢各位!

网友G(2019-02-12):
请问这本书名字是什么?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H(2020-08-19):
你的书的名字叫啥?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