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信息] 智能电表电流互感器的作用与型号

楼主(2018-06-06):
一、电路互感器是什么
电流互感器是依据电磁感应原理将一次侧大电流转换成二次侧小电流来测量的仪器。电流互感器是由闭合的铁心和绕组组成。它的一次侧绕组匝数很少,串在需要测量的电流的线路中。
因此它经常有线路的全部电流流过,二次侧绕组匝数比较多,串接在测量仪表和保护回路中,电流互感器在工作时,它的二次侧回路始终是闭合的,因此测量仪表和保护回路串联线圈的阻抗很小,电流互感器的工作状态接近短路。电流互感器是把一次侧大电流转换成二次侧小电流来测量 ,二次侧不可开路。
二、电流互感器的作用
电流互感器的作用是可以把数值较大的一次电流通过一定的变比转换为数值较小的二次电流,用来进行保护、测量等用途。如变比为400/5的电流互感器,可以把实际为400A的电流转变为5A的电流。
三、电流互感器型号
型号含义:第一字母:L—电流互感器;第二字母:A—穿墙式;Z—支柱式;M—母线式;D—单匝贯穿式;V—结构倒置式;第三字母:Z—环氧树脂浇注式;C—瓷绝缘;Q—气体绝缘介质;W—与微机保护专用。
四、电流互感器变比
一般电流互感器变比为:?/5?就是你要选择的数字,5是固定的,意思是把实际电流变为5A的电流。比如你实际电流为100A,那么你就可以选择150/5的互感器,如果你的实际电流是150A那么你就可以选择200/5的互感器。总之?不能小于你的实际测量电流(也就是你要给那里装互感器,就要知道那里的电流是多少),?一定不要小于你测试电流,但也不能比实际电流大的太多,一半控制在实际电流的1.5陪就行。社为预付费IC卡电表dianbiao-shewei.com

网友A(2018-08-29):
有没有原理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