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独两个灯都能点亮,一起就不能点亮,什么情况?

楼主(2018-06-06):
# include <reg52.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1 = P1^0;
sbit L8 = P1^7;

void Init_Timer0()
{
        TMOD = 0x01;
        TH0 = (65535 - 50000) / 256;
        TL0 = (65535 - 50000) % 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uchar cnt = 0;
uchar cnt1 = 0;
void Server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5 - 50000) / 256;
        TL0 = (65535 - 50000) % 256;

        cnt ++;
        cnt1 ++;
        if(cnt == 10)
        {
                L1 = ~L1;
                cnt = 0;
        }

        if(cnt1 == 100)
        {
                L8 = ~L8;
                cnt1 = 0;
        }

}

void mian()
{
        Init_Timer0();
        while(1)
        {

        }
}

是不是电流不够?

网友A:
单片机什么型号,?电路怎么接的, P1需要设置为输出吗?

网友B:
有可能是硬件相互影响了,不要用中断,主函数中一起点亮没问题吗?

网友C:
不可能,代码没有问题,应该是其它问题

网友D:
改成 L1 = !L1;

网友E:
   硬件呢?还有啊,你的主函数是什么情况?这样都行?mian?????你烧录的工程与你编写的工程不是同一个吧。

网友F:
main函数的main写错了

是的,粗心了,改了就好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ain函数的main写错了

我有点怀疑是RMW问题,但是不太确定,因为我没玩果51单片机。试试将
if(cnt == 10)
        {
                L1 = ~L1;
                cnt = 0;
        }

改成

if(cnt == 11)
        {
                L1 = ~L1;
                cnt = 0;
        }

还不行,就改成  12, 或 13
       if(cnt == 12)
        {
                L1 = ~L1;
                cnt = 0;
        }

网友H:
电路图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I:
你地程序就是这样,根本没一起亮啊,就是分别点亮

还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J:
      if(cnt >= 10)
        {
                L1 = !L1;
                cnt = 0;
        }

        if(cnt1 >= 100)
        {
                L8 = !L8;
                cnt1 = 0;
        }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B:
if(cnt == 10)
        {
                L1 = ~L1;
                L8 = ~L8;
                cnt = 0;
        }

这样测试,肯定一起亮了,再不亮,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K:
晶振12M的话,50ms中断一次,100次就是5秒,是不是没等到亮起来就下结论了?
另外,LED是负驱动还是正驱动,有没有串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