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如何切换相序?

楼主(2018-06-06):
有一个产品需要测试不同的相序及通断,有什么可以实现自动切换?MCU+?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是带功率较大的负载,用继电器切换就是,双刀双掷型就可以了。动触点接负载,两组静触点分别接三相电源中的两相,两组静触点的连线交叉,第三相直连。带重载要用交流接触器,接触器可用继电器驱动。如果要加通断,前面再加一路三刀单掷继电器,同样重载得用接触器。所有继电器都可以用MCU加晶体管驱动。手动控制,把继电器换成相应刀数的铡刀开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带功率较大的负载,用继电器切换就是,双刀双掷型,动触点接负载,两组静触点分别接三相电源,其中 ...

谢谢chunyang老师解答,您说的能实现我需要的功能吗?三个相线每相有四种状态(U,V,W,开路),双刀双掷能实现吗?求解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chunyang老师解答,您说的能实现我需要的功能吗?三个相线每相有四种状态(U,V,W,开路),双刀双掷能实 ...

用双刀双掷就可以了,只切换三相中的两相,第三相直连即可。

网友A:
改了一下描述,应该更清楚了。

网友B:
有一个产品需要测试不同的相序及通断,有什么可以实现自动切换?

相序只有两种,所以只要交换任意两根相线即可得到两种相序。交换两根相线可以用双刀双掷开关实现。

网友B:
有一个产品需要测试不同的相序及通断,有什么可以实现自动切换?

如果每一根相线都需要测试“通”和“断”,那就需要三个独立的单刀单掷开关。如果只是需要测试三根相线同时“通”和“断”,那么只需要一个三刀单掷开关。

用MCU控制,需要用三极管加继电器(小功率)或者交流接触器(大功率)。

网友C:
楼主的产品肯定要MCU控制才方便,第一要检测三相电压,据此判断是否断开;第二要检测相序。据我估计,可能还要添加一个:就是零火接反的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产品需要测试不同的相序及通断,有什么可以实现自动切换?

如果每一根相线都需要测试“通”和“断” ...

谢谢maychang老师,是负载上的每一根相线端口都需要测试通断及不同的相,看来需要三个独立的单刀单掷开馆了,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产品肯定要MCU控制才方便,第一要检测三相电压,据此判断是否断开;第二要检测相序。据我估计,可能 ...

谢谢指教,您估计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