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自带LCD模块与LCD选型问题

楼主(2018-06-06):
最近打算用上STM32F429驱动彩屏,这个芯片带LCD控制器。
在我的理解,带控制器的都是高级MCU才有的,它的借口一般都是RGB接口,而不是F1系列常用的fsmc模拟8080接口驱动的。有几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1. 高级MCU才带有LCD控制器,才能用RGB接口直接驱动TFT彩屏。但是需要自建显存,一般可以通过SDRAM实现。这样理解对吧?
2.STM32F429I DISCOVERY ,上面是RGB接口驱动TFT的,而且板上也带sdram,为什么这个tft还带了一个ILI9431的驱动,这是为什么?自己用sdram不用这颗驱动不也能用吗?多加一个ILI9431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ILI9431是LCD模块里面的,它是RGB信号和LCD玻璃板之间的接口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ILI9431是LCD模块里面的,它是RGB信号和LCD玻璃板之间的接口IC

是不是我们去市面上买的所有RGB接口屏,都自带了类似ILI9431这样能将RGB信号驱动玻璃板显示的IC吗?而不用自己去选型加这个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们去市面上买的所有RGB接口屏,都自带了类似ILI9431这样能将RGB信号驱动玻璃板显示的IC吗?而不 ...

你不能选这个IC。厂家提供这个IC的信息是为了让你了解接口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