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heet中的这些框图或原理图使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2018-06-07):
datasheet看了不少,凡是大厂都是很规范的,但像这种黑白的框图
或者典型应用原理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很显然在datasheet中并不是
图片,因为它们的位号或其他注释都是能选择(是文本文件)。

网友A:
好多都可以  visio?

不太清楚,感觉风格也不太像,我总以为是他们自己开发了相关的软件。。

网友B:
Inkscape 也可以

楼主:
百度了一下,还挺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一下,还挺好。。

隔壁板块我发的帖子,里面的时序图、框图、动图都是 Inkscape 画的,免费开源跨平台,只不过在 Linux 平台用最顺畅,其它平台貌似有点慢。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8586-1-1.html

而且 Inkscape 还可以直接编辑别人的 PDF,譬如我上面的框图中的 MAX3485 就是直接从 Maxim Datasheet 抠出来用的,所以你也可以直接拷贝粘贴别人的图里面的器件组装自己的图。

网友C:
Inkscape开源不要钱
唯一的问题就是执行效率不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