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场一次电气设备动作时产生的电磁干扰的过程分析

楼主(2018-06-07):
      有过几次经历了,现场的一次设备动作,主要是断路器动作,比如投切电容器、主变等,瞬间会产生一个强大的、类似雷击的干扰,这个干扰甚至可以点亮电缆沟的空余芯线上带的测试灯泡,也会导致控制器输出的电压控制信号发生畸变,甚至产生误动。
      类似的材料看了不少了,可是始终没搞明白其中的物理过程,这个干扰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号?很可能是高频信号,但是它是怎么耦合到控制功能的二次线缆中的?虽然大概知道是电磁耦合,还是希望能有大神详细解释一下其中的过程。抗干扰的材料和论文中也多次提到,电路的输出电阻越大,则抗干扰性越强,还提出了干扰时的电阻分压比如此云云,但始终挖不深,搞不懂。希望EMC方面的大神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电磁干扰的过程分析"不可能在一个帖子内给出完整系统的说明,这不仅涉及到一些基础知识(譬如《电磁学》),其还涉及到许多专业知识。

简单而言,干扰路径可以是传导、耦合和辐射等,且还可能是多个路径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干扰的过程分析"不可能在一个帖子内给出完整系统的说明,这不仅涉及到一些基础知识(譬如《电磁学》) ...

HWM老师,能说多少说多少呗?我沉迷这个问题很久了,希望老师能助我拨云见日。再不济,说个框架,描述个大概?

网友A:
“EMC”同样是个需要相当基础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的领域。想要系统地了解相关知识,建议从最基本的基础入手(如果不具备的话),然后结合具体应用再去了解相关的专业知识。

本坛“21学堂”中,会有一些相关基础知识的梳理,对于学过相关知识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回顾。而对于新学者,这也是个参考。建议可以去看看。

楼主(点评):
21学堂在哪里?怎么进?

楼主:
HWM老师,谢谢您的推荐,欠的功课日后慢慢去补,但我相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绝非一两天可以学明白。
时间不等人,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吧,我抛出几个具体问题,您帮助解答一下,我也好针对性的去补功课,找对策。
1   是不是可以确定此类干扰是电磁耦合?
2   假设我的信号是矩形直流脉宽,线缆长度5米,已经证实屏蔽和双绞作用不大,可有其他处理措施?如果屏蔽接地的话,两端接地还是单端接地?
3   如果我把信号转为恒流信号,是否有必要提供‘断开、0逻辑、1逻辑’3种?如果不提供‘断开’逻辑,直接用0A电流代表0逻辑,此时的电路还能否视为恒流?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HWM老师,谢谢您的推荐,欠的功课日后慢慢去补,但我相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绝非一两天可以学明白。
时间 ...

"1   是不是可以确定此类干扰是电磁耦合?"

按你首帖所述,那基本类似于“浪涌”,且还含丰富的高频成分(投切所致)。此类干扰,传导(通过电源通路)、耦合(大的环路耦合)和辐射都存在。

“2   假设我的信号是矩形直流脉宽,线缆长度5米,已经证实屏蔽和双绞作用不大,可有其他处理措施?如果屏蔽接地的话,两端接地还是单端接地?”

双绞线对于差分信号有用。至于屏蔽,需要良好的接地。采用单端还是两端,通常1MHz以下的信号多考虑单端,而射频则必须考虑两端都良好接地。

“3   如果我把信号转为恒流信号,是否有必要提供‘断开、0逻辑、1逻辑’3种?如果不提供‘断开’逻辑,直接用0A电流代表0逻辑,此时的电路还能否视为恒流?”

电流传输信号由专门的标准和相关收发器件,你可以考虑4~20mA标准。此标准就可以检测断开状态。

网友A:
“21学堂”就在“IC Bar”内。

目前仅给出了基本的一些数学知识的梳理,待其正式继续后将全面展开相关知识的梳理。感兴趣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不是可以确定此类干扰是电磁耦合?"

按你首帖所述,那基本类似于“浪涌”,且还含丰富的高频成分 ...

感谢老师。
如果根据我的现象描述,改成恒流信号模式,能否从根源上杜绝我所说的‘开关动作、电磁阀动作引起的干扰’呢?总感觉当干扰发生时,相当于在我的2根控制线(其中一根是指令信号,一根是参考地)之间产生了一个差模的电压源,从而在控制信号的接收端产生了一个负载电流,引起了接收端的误判。如果确是这样的话,即使改成恒流电路,也于事无补吧,因为这个干扰源,仍然能在接收端流过电流,经过干扰源本身行成回路、而不必流经指令信号源。

楼主:
HWM老师,我想问一下,国标常规的emc检测,哪一项最能模拟我所描述的过程?浪涌?脉冲群?震荡波?还是电压冲击?

网友B:
浪涌!你看下GB/T 17626.5-2008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4 概述 4.1 电力系统开关瞬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浪涌!你看下GB/T 17626.5-2008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4 概述 4.1 电力系统开关瞬态
...

谢谢。
浪涌测试倒是在许继那边通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
如果根据我的现象描述,改成恒流信号模式,能否从根源上杜绝我所说的‘开关动作、电磁阀动作 ...

说到底,还是不知道干扰瞬间发生了什么,才不能构建干扰源的模型,是电流源还是电压源、内阻又如何?所以才难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