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30 Timer16 无法输出PWM

楼主(2018-06-07):
需要用到PB9 Timer16_CH0,参考例程Timer1_CH3的配置,以下同样的配置,PB9不能输出PWM,PB11有PWM输出,是不是Timer16有特殊的设置?求解。。。

#if 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9);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2, GPIO_PIN_9);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2, GPIO_PIN_9);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6);

        timer_deinit(TIMER16);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209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6,&timer_initpara);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6,TIMER_CH_0,&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6,TIMER_CH_0,1049);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6,TIMER_CH_0,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6,TIMER_CH_0,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16);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16);
#endif
        #if 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1);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2, GPIO_PIN_11);
        //memset((void*)timer_ocintpara,0,sizeof(timer_ocintpara));
        //memset((void*)timer_initpara,0,sizeof(timer_initpara));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timer_deinit(TIMER1);
        timer_initparaa.prescaler         = 1;
        timer_initpara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a.period            = 2099;
        timer_initpara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timer_initparaa);
        timer_ocintpara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TIMER_CH_3,&timer_ocintpara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TIMER_CH_3,1049);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TIMER_CH_3,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TIMER_CH_3,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1);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1);
#endif

楼主:
请教高人后,已解决
加个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TIMER16, ENABLE);

是的,他们的寄存器结构略有差别

网友A:
这个主要取决于定时器的合理用的

网友B(2018-11-26):
请问你配置了中断响应函数吗? 在中断函数里做systick增量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