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的DSP多SPI端口通信设计

楼主(2018-06-07):
CPLD的DSP多SPI端口通信设计

引言

   目前在电气自动化控制装置中,广泛采用各种通信手段以完成上层与底层控制器、底层控制器以及控制芯片之间的信息传递,并实现相应的控制功能;各种通信功能的设计与实现已成为自动化装置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一种超声波电机运动控制装置为应用背景,讨论了基于CPLD的DSP控制芯片多SPI端口通信技术。

串行同步外设端口(SPI)通常也称为同步外设端口,具有信号线少、协议简单、传输速度快的特点,大量用在微控制器与外围芯片的通信中。目前SPI通信方式已被普遍接受,带有SPI端口的芯片越来越多,如Flash、RAM、A/D转换、LED显示、控制专用 DSP芯片等。

本文介绍一种采用运动控制专用DSP芯片DSP56F801设计的超声波电机运动控制装置。由于该超声波电机需要采用两相四路对称.PWM信号来实现驱动控制,而DSP芯片无法直接产生所需PWM信号,采用软件方法又会占用大量的DSP计算时间,于是设计了基于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的对称PWM信号发生器。该信号发生器在DSP的控制下,可以实现输出两相PWM控制信号的占空比及相位差调节;同时采用具有SPI接口的可编程振荡器LTC6903,实现在DSF。控制下的PWM控制信号频率调节[1]。由此可见,为了实现DsP对PwM控制信号占空比、相位差及频率的控制,需要采用适当的通信方式实现DSP与CPLD及LTC6903之间的控制信息传递。DSP56F801芯片具有一个SPI通信端口。本文在分析SPI 数据传输时序关系的基础上,设计并实现了基于CPLD的多SPI接口通信。

1 工作原理

SPI是一个同步协议接口,所有的传输都参照一个共同的时钟。在同一个SPI端口可以实现一个主机芯片与多个从机芯片的相连,这时主机通过触发从设备的片选输入引脚来选择从设备,没有被选中的从设备将不参与SPI传输。SPI主使用4个信号:主机输出/从机输人(MOSI)、主机输入/从机输出(MISO)、串行时钟信号SCLK和外设芯片选择信号(SS)。主机和外设都包含一个串行移位寄存器,主机通过向它的SPI串行移位寄存器写入一个字节来发起一次传输。寄存器是通过MOSI引脚将字节传送给从设备,从设备也将自己移位寄存器中的内容通过MISO信号线返回给主机。这样,两个移位寄存器中的内容就被交换了。外设的写操作和读操作是同步完成的,因此SPI成为一个很有效的串行通信协议[2]。

SPI端口的通信网络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为了使信号发生器输出可调频、调压和调相输出的两相四路PWM波,需要DSP向CPLD电路输出参数。这4个控制参数的传递是在小型的通信网络中实现的。在该网络中,DSP的SPl只是进行数据输出端口的写操作,即输出电压控制字、相位控制字和频率控制字。数据流程:主机DSP向cPLD传输数据,在传输数据时,数据在MOSI引脚上输出,同时数据在时钟信号的作用下实现同步移位输出。由于不需要从机向主机回送任何数据,主机在数据传输结束之后,结束这次传送。由于sPI端口工作时没有应答信号,并且数据在发送时无需校验位,所以要求主、从器件的数据发送与接收必须完全符合设定的SPI时序要求,否则数据传输将出现错误。

2 基于CPLD的串口SPI设计

2.1移位寄存器设计

本设计为一个12位的SPI串行接收端口。图1中移位寄存器是由12个D触发器和1个计数器组成的,实现移位接收和串并转换。在传输过程中,先使能移位寄存器和计数器,启动传输,同时计数器开始计数。当计数到16时,进位端输出一个脉冲宽度的高电平脉冲,进行数据锁存,其电路如图2所示。

实验中为保证时序正确,测出了使能信号和计数器进位脉冲的输出时序,如图3、图4 所示。其中十六进制计数器采用的是上升沿计数,在第16个上升沿到来时,跳变为高电平,保证数据的正确接收锁存。

2.2锁存器设计

锁存器的工作特点:当gate引脚上输入高电平信号时,锁存器工作开始锁存总线上的数据;当gate引脚上是低电平时,锁存器不工作,即当总线上的数据发生变化时,锁存器的输出不发生变化。由于本设计需要多个参数传输,通过地址选择的方法把这3个数据从一条总线上区分出来,设置传输数据的低两位为地址选择位。地址选择位经移位寄存器,串并转换,作为三输入与门的两个输人端,进行地址选择。每次16位的数据移位结束,数据稳定时,在计数器高电平作用下,相应gate的引脚上输出高电平,数据锁存入相应的锁存器。例如,可以设置低两位是“ll”时,DSP送入PWM电路的是ll位的调相信号;当低两位设置成“01”时,DSP送入PwM电路的是10位调节A 相占空比的信号;当低两位设置成“10”时,。DSP送入PWM电路的是10位调节B相占空比的信号。由此可以在电路中设计一个三输入的与门,当16位数据传输完毕,即在相应gate的引脚上输出高电平时,数据存入对应的锁存器,如图5所示。

2.3DSP与LTC6903的接口配置

由于LTC6903芯片本身具有SPI接口,需要在DSP的程序中设置相应的SPI寄存器。LTC6903采用上升沿接收,且接收时高位在前,所以需要DSP设置为下降沿传输,传输时高位在前。在传输的过程中,在脉冲信号的下降沿数据发生变化,传输数据;在脉冲信号的上升沿数据稳定,便于LTC26903锁存数据,传输时序如图6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所要传输的数据是十六进制数019A,下降沿数据发生变化,上升沿数据稳定,传输16位数据,有16个脉冲。实验结果表明,DSP 配置是与LTC26903的SPI接口工作时序相匹配的。

3 DSP中SPl的开发过程

SPI端口数据传输的特点是:主设备的时钟信号出现与否决定数据传输的开始,一旦检测到时钟信号即开始传输,时钟信号无效后传输结束。这期间,从设备使能时钟信号的起停状态很重要[2]。 DSP56F801的SPI端口的时钟信号起停状态如表1所列。在设计中设置的SPI控制寄存器的CPOL和CPLA位是“11”。ScLK空闲时为高电平,传输中数据变化发生在下降沿,稳定在上升沿。从图2可看出实现了与CPLD中的移位锁存电路的匹配,传输正确。SPI端口协议要求系统上电复位后,从机先于主机开始工作。如果从机在主机之后开始工作,就有可能丢掉部分时钟信号,使得从机并不是从数据的第一位开始接收,造成数据流的不同步。可通过硬件延时或软件延时的方法,来确保从机先于主机工作口[2]。本设计采用软件延时的办法来实现数据流的同步。这个延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DSP串行输出数据的时间延时,另外一部分就是后续数字电路中的延时。延时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数据传输时使用的时钟信号是对总线时钟的2分频,当DSP的主频是60 MHz时,总线时钟频率是30MHz,对它进行2分频,可以计算出SCLK的周期是66.6ns(实际所测出的周期是78.2 ns)。另外通过测试得到PwM电路的延时最长时间是23.6 ns,锁存器的最大延时是7.6 ns,移位寄存器的最大延时是3.0 ns。由上述对CPLD数字电路的延时和对SCLK周期的测试,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设PwM电路的延时时间为t1、锁存器的延时时间为t2、移位寄存器的延时时间为t3,SCLK的时钟周期是Tc,在SPI传输的过程中,整个电路的延时t可以这样计算:

由于数字电路传输中存在这样的延时,所以在写DSP程序时,需要加入一定的延时。此实验中加入的延时是2μs,可以实现可靠传输。

4 实验结果

本设计采用全数字结构,易于用CPLD实现。以 EPM7256为目标芯片,设计并实现了正确的数据传输。当DSP56F801输出的十六进制参数分别为频率字DBOE,相位字0403,A相的占空比字 04CE,B相的占空比字04CD时,波形输出如图7、图8所示。图7给出了信号发生器A相输出信号的实测波形,信号占空比调节为20%;图8给出了A相输出信号1和B相输出信号1的实测波形,两相信号相位差调节为常用的90。。该实验结果表明,参数传输正确,波形输出良好。

结语

   SPI通信方法具有硬件连接简单、使用方便等优点,应用广泛。采取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措施,可以确保SPI通信中数据的同步,实现可靠通信。本文给出了DSP多SPI端口通信的实际与实现过程,讨论了其中的关键技术问题。SPI多端口通信方法基于CPLD实现,易移植,易于实现功能扩展,可广泛应用于各种采用SPI通信方式的自动化装置。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