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3芯片IAR仿真烧录正常,但是hex文件下载不启动

楼主(2018-06-07):
STM32F413芯片IAR仿真烧录正常,但是hex文件下载不启动
有没有同学遇到这个情况。
1:iar在线仿真是成功的,下载后芯片正常工作。
2:用iar生成的hex文件,使用st-link utility软件最新版本下载hex进去。芯片不工作。led灯不亮
3:使用st-link utility软件读取正常工作的stm芯片的板子。读取回来的hex再次下载,依然是不工作的,led灯不亮。
4:代码是用官方的st-cube生产的iar代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修改。使用了freertos系统。
5:最早期的时候,当时只有led功能是可以下载hex的。后来不知道为啥,我增加了can,usb,uart一堆功能之后。不知何时hex文件下载的方式就是无法启动芯片了。只能iar下载。但是iar下载的好像是ioc文件。大部分编程软件都不支持。

网友A(点评):
你好,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看看datasheet说明大部分编程软件都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datasheet说明大部分编程软件都不支持。

官方软件。早期是支持的,后来系统大了 hex下载进去不跑了

网友C:
是不是下载到RAM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