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 驱动问题

楼主(2018-06-07):
我安装驱动的时候安装成功cyusb.inf,而且要禁止数字签字
但是安装cyusb3.inf时一直安装不了显示

楼主:
实际的跟CY3674_CY3684_EZ_USB_R_Development_Kit_User_Guide上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际的跟CY3674_CY3684_EZ_USB_R_Development_Kit_User_Guide上的不一样

安装cyusb3.inf时一直安装不了

网友A:
wlh的驱动应该是在Cypress Suite USB 3.4.7里边的吧?
最新的支持到win7/8/8.1/10的,是在CY3684的kit镜像里的

驱动安装不上,可以试一下卸载驱动再安装,还有一种可以选择强制安装的方式。图上那种,我之前装过几种驱动,有的时候回被别的设备抢过去,可以选择切换的方式切过来,也可以选择从硬盘安装,选择inf文件,强制安装。不要系统自动选

还有和手册上不一样的问题是,你的68013应该是没有下载固件吧,所以是按照默认的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