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到两个串口

楼主(2018-06-07):
最近搞个项目,要用到两个串口,G2系列是管脚少是做好的选择,但是不知有没有2个串口的,在这想问下,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G2系列哪个型号有双串口的?

网友A:
好像没有,1,2系列没有硬件串口
3系列有,但是好像只有一个

网友B:
使用定时器模拟就行!

楼主:
用定时器模拟的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你好,可否告知我是什么型号?我在官网找不到,谢谢

网友C:
AVR倒是有些双串口的,比如Atmega162。如果可能,你考虑一下Winbond的W77E058单片机,这就是双串口的。

网友D:
那就选用最基本的MSP430F249单片机的呗

网友E:
做简单的设计方案的,楼上推荐的249还是可以的。

网友F:
http://www.ti.com.cn/lsds/ti_zh/microcontroller/16-bit_msp430/value_line/products.page#p2083=1&p2084=1

网友G:
MSP430FR2433 - MSP430FR2433 混合信号微控制器

网友H:
MSP430FR2433

网友I:
使用msp432吧

网友J:
楼主要使用什么芯片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1,2系列没有硬件串口
3系列有,但是好像只有一个

网友L:
使用外部的串口芯片吧

网友M:
你要设计什么功能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使用定时器模拟就行!

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选用最基本的MSP430F249单片机的呗

这个不是G2系列的单片机吧

网友G:
其他的没有多个串口的。

网友F:
在官网选型页面找

网友I:
msp430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选用最基本的MSP430F249单片机的呗

MSP430F249确实是两个串口。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使用定时器模拟就行!

不知道能够提高到什么精度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1,2系列没有硬件串口
3系列有,但是好像只有一个

串口芯片怎么样

网友M:
两个串口现在只有arm芯片有的。

网友L:
G2系列没有使用过。

网友H:
官网搜不到这个芯片的。

网友O:
可以用 I2C/SPI 外扩串口,有很多通用的串口芯片,也用专门用于 RS485 通讯的带仲裁功能的 CDBUS 协议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