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put_time在大于delay_time后有溢出

楼主(2018-06-07):
用单片机定时器做可调1-10S延时程序;小弟现在定时器定10ms;如
void   T2_temp_10ms(void) interrupt 5   using  2
{
    TF2=0;
    output_time++;             //output_time是int型
}
外面输出程序写的是
if(output_time>=delay_time)                                                                                                    //delay_time 是采的可调变阻器1-1000的值做1- 10s
     {                               //delay_time是一个在1-1000之内的固定值 如400;
       ACTION  =  1;
     }
else
   {
      ACTION   =  0;
   }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output_time在大于delay_time后有溢出。

网友A:
在《output_time==delay_time》的时候ACTION保持在 1;
而不是每1-10S循环ACTION=1;

楼主:
不知道用定时器能不能做

网友B:
可以换一个写法,
比如在定时时间到时给output_time清零,让它重新计时。
  ACTION   =  0; 这条语句放在另外的地方,让它和output_time没有关系。

网友C:
可以在 中断服务程序中:
  {
    TF2=0;
    if(output_time<65534)
       output_time++;             //output_time是int型
  }
但 此时output_time必须在 外部主程序中, 有条件地清0(关键LZ的目的是什么,要搞清楚)

楼主:
哦,我考虑下

网友A:
没给output_time清0当然会溢出

网友D:
做嵌套循环的。

楼主:
哦,我再改改

网友B:
是不是外面的程序执行时间过长?

网友E:
如果中断时间过短,则不能产生这样的信号

网友F:
变量的匹配好了吗

网友A:
有溢出一般都是变量没有控制好,或者米有清楚

网友G:
是10ms定时溢出还是?不然的话定时够了就先清零的吧

网友H:
这个time的计时的要及时清零的

网友I:
在定时时间到时给output_time清零,让它重新计时

网友J:
output_time是不是需要清0

网友K:
溢出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L:
这个是程序不一致的。

网友M:
建议在定时器里面定义。

网友N:
如果程序不是很大,放在定时器里面。

网友O:
溢出的数据很大吗?

网友P:
定时器有问题吗

网友Q:
output_time在大于delay_time后有溢出需要多大呢?

网友R:
楼主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S:
这样看着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T:
这个是不是1ms的有问题呢?

网友K:
是超出了很大的范围了吗?

网友L:
中断的速度快一些的。

网友M:
中断执行的计数的功能。

网友N:
main里面的函数可能要延迟的。

网友O:
是不是溢出的数据就几ms呢?

网友P:
建议楼主查看一下main里面代码

网友Q:
溢出的数据有什么问题

网友R:
定时器有问题吗?

网友S:
外面输出程序是在哪里执行的

网友T:
是不是定时器定义的数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