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程序

楼主(2018-06-07):
大家帮我看看呢,我汇编写的电机控制程序,
发现在flash里面运行指令周期都30ns以上,
现在不得不在拷贝到ram里面运行,可是没有汇编的例子
.text :   LOAD = FLASHA,  PAGE = 0        /* can be ROM */
                 RUN = RAM_L0L1L2L3, PAGE = 0        /* must be CSM secured RAM */
                 LOAD_START(_text_loadstart),
                 RUN_START(_text_runstart),
                 SIZE(_text_size)
}

楼主:
有知道,上面三个变量是怎么赋值的吗?:_text_loadstart
_text_runstart
_text_size

网友A:
找找编译连接器手册吧, 这几个参数是连接器提供的.

网友B:
_text_loadstart是汇编里定的变量,在C中直接用text_loadstart即可。

网友B:
在程序初始化部分写一个搬移程序,把text_loadstart、text_runstart、text_size赋给你搬移程序里相应的指针就行了。

楼主:
懂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