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DCO范围为什么会不一样

楼主(2018-06-07):
dc, se, hz, TI, ST
我在用到MSP430F6733单片机时看到有
    UCSCTL3 |= SELREF_2;                   // Set DCO FLL reference = REFO
    UCSCTL4 |= SELA_2;                     // Set ACLK = REFO

    __bis_SR_register(SCG0);               //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5;                   // Select DCO range 16MHz operation
    UCSCTL2 = FLLD_1 | 243;                // Set DCO Multiplier for 8MHz
  然后还有

    // Setup LFXT1
    UCSCTL6 &= ~(XT1OFF);                  // XT1 On
    UCSCTL6 |= XCAP_3;                     // Internal load cap

    // Loop until XT1 fault flag is cleared
    do
    {
        UCSCTL7 &= ~XT1LFOFFG;             // Clear XT1 fault flags
    } while (UCSCTL7 & XT1LFOFFG);         // Test XT1 fault flag

    // Initialize DCO to 2.45MHz
    __bis_SR_register(SCG0);               //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5;                   // Set RSELx for DCO = 4.9 MHz
    UCSCTL2 = FLLD_1 | 243;                 // Set DCO Multiplier for 2.45MHz
这两个区别在于选择DCO的时钟源不同,那   UCSCTL1 = DCORSEL_5;                 设置DCO范围为什么会不一样,

楼主:
fDCO(5,0) DCO frequency (5, 0) DCORSELx = 5, DCOx = 0, MODx = 0 2.5 6.0 MHz   这是表上查的,到底是怎么个算法啊,求大师讲解。

网友A:
DCO的频率最大到最大的外部时钟频率,其外部时钟频率一般是在4-25m之间,要根据不同的系列来判断

网友B:
RSELx和DCOx是怎么结合起来决定DCO的,手册上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C:
f(DCOCLK)=32768x(127+1)*d。由dco+来选择

网友D:
这个DCO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进行配置的。

网友E:
TI的MCU的DCO的还会挺准确的呀

网友F:
MCU 里面本身有几种范围可以选择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