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同一块PCB的单片机烧写代码之后DSP就不能正常启动了

楼主(2018-06-07):
MSC6000,仿真可以,但是写到外部flash无法启动

网友A:
啊?你不会看错了吧

楼主:
之前烧写DSP都能正常启动,自从给同一块PCB的单片机烧写代码之后DSP就不能正常启动了。仿真只能load program之后能跑到main,

楼主:
但是reset cpu之后就程序就停在boot.asm里面配置PLL 分频器的哪里了。

网友B:
EMIF或是HPI被单片机卡住了?可能引导模式出了问题,检查下HPI的引导信号。

楼主:
知道了,我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