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30的一个NRF24L01无线接发程序

楼主(2018-06-07):
求430的一个NRF24L01无线接发程序

网友A:
没太看懂。。。

楼主:
NRF24L01的无线接发程序,能不能做到接发一体啊?。。。就是程序一体化

求~!哪位高人给个链接或者给个程序也行啊~!

网友B:
我用手机上的网,不是很方便给你传文件。你在网上搜索一下,网上有你要的这种程序的。

楼主:
我网上找了蛮多了,大部分都是收发分开的程序,我还在一点点对着NRF24L01的手册看。

网友C:
可以使用51的修改的。

网友D:
然后使用ti的模拟口就行了。

楼主:
嗯,我晓得了,多谢啊

网友E:
https://blog.csdn.net/wwb456/article/details/53559508

网友F:
使用中断吗

网友G:
https://wenku.baidu.com/view/4f6f9f42b307e87101f69650.html

网友H:
无线通信模块NRF24L01的程序是网上找的

网友I:
CE是控制收发状态的,MSP430上应该为输出方向。
CSN是SPI总线使能,是MCU控制24L01的接口状态的,应该用输出,不过一般如果没有多片共用SPI总线的话,完全可以不用控制,直接把CSN接死,就是24L01的SPI总线始终是使能的,这样做并不会增加24L01上的功耗,因为后边是用软件控制休眠的,除非还有别的SPI设备或IO复用并联在这组SPI端口上。所以MSP430上也应该为输出方向。
SCK是串行时钟,MSP430作主机时要提供时钟给24L01,所以也是输出方向。
MISO是主入从出,MSP430是主,24L01是从,所以MSP430要接收,是输入方向
MOSI相反,是主出从入,因此MSP430是输出方向

网友J:
https://wenku.baidu.com/view/42f67ea449649b6648d747ed.html

网友K:
你要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L:
网上很多的例程可以参考。

网友M:
具体的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NRF24L01的无线接发程序,能不能做到接发一体啊?。。。就是程序一体化

求~!哪位高人给个链接或者给个程 ...

可以,就是需要不停的转换。

网友I:
IRQ是中断,24L01在有状态改变(需要软件设定什么状态引起中断)时主动叫MCU用的,MSP430要使用一个IO来接收这个中断状态,所以要把对应的IO设置为输入方向,并且如果使用的不是查询式,而是真正的中断式操作时,应该把这个IO设置为中断使能,注意设置中断时应该先设置中断方向等参数,最后再开启,防止开启后的修改导致意外进入中断。
总结一下,除了MISO和IRQ以外,全部都是输出方向,其中IRQ除了设置为输入,可能还需要启用IO中断。

网友E:
SPI很简单。

网友H:
进行了简单的修改就可以。

网友F:
可以通过中断触发接受。

网友G:
NRF24L01 MSP430发送接收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NRF24L01的无线接发程序,能不能做到接发一体啊?。。。就是程序一体化

求~!哪位高人给个链接或者给个程 ...

不停的转换收发模块式,很占用时间的。

网友M:
NRF24L01的通信速度确实很厉害。

网友L:
找个例程学习一下。

网友K:
msp430的类型也有很多的。

网友J:
MSP430G2553_NRF24L01无线模块发送程序

网友N:
这几个参考的我学习下的

网友O:
前几天刚分享一个资料包里就有https://bbs.21ic.com/icview-251634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