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问题求教

楼主(2018-06-07):
最近在开发电池充放电设备,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求大神指教。就是当设备作为充电设备时,mos管发热量比较大,当然也是正常范围内的。可是作为负载放电的时候,MOS几乎不怎么发热,同样的电压、电流,同样的MOS管,为什么发热量会有这么大的区别了

楼主:
MOS管发热除了跟内阻和电流有关系还和什么有关系了?

网友A:
看下两种情况管子是否工作在不同的状态,放大、饱和

网友B:
MOS管存在两种损耗:导通损耗,开关损耗。
你怎么确定落在MOS管上的电压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C:
发热不同,肯定有不同,开关频率、驱动电压、驱动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负载电流,这几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存在两种损耗:导通损耗,开关损耗。
你怎么确定落在MOS管上的电压电流是一样的。 ...

没有量,但是我充电的时候用4.2V 2A  放电也是4.2V 2A对外是一样的,至于流过MOS管的是多大我不清楚,只是觉得不管充电还是放电都是在恒流2A情况下进行的发热量充电是放电的不知多少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不同,肯定有不同,开关频率、驱动电压、驱动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负载电流,这几个参数。 ...

开关频率不知道,但是都是在恒流2A情况下,充电和放电发热量相差也太大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刚刚把原理图重新看了一遍,发现电源用的功放管,负载用的是MOS管,两个芯片看上去差不多,写程序的时候,没注意那么多,看板上都差不多,闹笑话了

网友D:
两者mos管的损耗不一样,所以导致的发热就不一样,具体需要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