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从PCB颜色判断PCB板的质量优劣

楼主(2018-06-07):
从PCB颜色判断PCB板的质量优劣
首先,PCB作为印刷线路板,主要提供电子元器件之间的相互连接。颜色与性能并无直接关系,颜料的不同并不会对电器性产生影响。PCB板的性能好坏与否是由所用材料(高Q值)、布线设计和几层板等因素决定。但是,在洗PCB的过程中,黑色是最容易造成色差的,如果PCB工厂使用的原料和制作工艺稍有偏差,就会因为色差造成PCB不良率的升高。这样直接导致生产成本增加。
其实PCB的原材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那就是玻璃纤维和树脂。玻璃纤维与树脂相结合、硬化,变成了一种隔热、绝缘,且不容易弯曲的板,这就是PCB基板。当然,光靠玻璃纤维和树脂结合而成的PCB基板是不能传导信号的,所以在PCB基板上,生产厂商会在表面覆盖一层铜,因此PCB基板也可以叫做覆铜基板。
由于黑色PCB的电路走线难以辨认会增加研发及售后阶段的维修和调试的难度, 一般如果没有功力深厚的RD(研发)设计人员和实力强大的维修队伍的品牌,是不会轻易用黑色PCB的。可以说采用黑色PCB是一个品牌对RD设计和后期维修团队有信心的表现,从侧面而言,也是生产商对自己实力自信的一种体现。
基于以上原因使得各大厂商在为产品选择PCB版设计的时候,都会慎重考虑。因此就形成了当年市场出货量大的产品大部分采用红色PCB、绿色PCB或者蓝色PCB版,仅仅在中高端或者顶级旗舰级产品上才能见到黑色PCB的情况,所以不要再以为黑色PCB比绿色PCB好了。。有pcb设计的朋友可以一起加Q探讨Q800058675

网友A:
你这个颜色, 是指的 PCB 基板的颜色吗? 还是阻焊的颜色
基板也没有见过那么多颜色的.
阻焊跟质量应该也没有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