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把输出的数据自动生成提取到excel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6-07):
很简单,保存为CSV文件。

网友B:
单片机的数据谁来接收?通过什么接口?excel文件由谁来建立?

假设通过串口到PC,那比较简单,写个串口接收程序,吧接收的数据写到excel里就好了,用csv格式最简单。。。

其他的也差不多。。

网友C:
写个程序即可。
最简单的,收到TXT后,人工再导入到EXCEL。
稍微高级些,就是串口收到后,程序自动网EXCEL里填入数据。 都easy

网友D:
这个工作不是单片机干的,单片机只负责输出数据,生成Excel的工作是接收端做的,例如PC机。

网友E:
1 excel里面做个AddIn, 点一下,打开串口,并接收数据, 然后保存到对应的单元格。如果有模板的话事情更麻烦一些。这个可以一边收数据,一边使用excel的汇总等功能.
2 串口工具操作txt/csv/xml/html; 然后用excel打开. 其中后两种可以带格式, 无损.  这种开发速度最快,但是不能实时使用excel.
3 做个工具,操作COM1(communication port)和通过COM(component object module)操作Excel Application, 这个运行速度略慢, 但是开发速度尚可.

网友F:
编写个串口程序,通过ole直接写入电子表格

网友G:
直接导出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