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句话中,有没有第二句对程序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8-06-07):
P1DIR = 0x01;
P1OUT = 0x10;
P1REN |= 0x10;

网友A:
P1OUT = 0x10
IO口置位之后,才能实现上拉功能

网友B:
P1REN是设置上拉电阻的

网友C:
第二句不能少的,这个需要都配置上的

网友D:
P1REN使能电阻的寄存器

网友E:
P1REN是什么以前没接触过。

网友F:
那你是怎么输出的呢?

网友G:
MSP430内部上拉电阻怎么配置

网友H:
DIR置1表示方向输出

网友I:
P1IN需要用到输入时才设置,否则不用设置

网友J:
看你P1的管脚都接的是什么

网友K:
P1REN设为1表示使能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
P1OUT表示输出电平

网友H:
P1OUT是设置输出的管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D:
上拉还是下拉,还要看POUT是0还是1

网友L:
P1REN这个就是控制寄存器。

网友E:
置“1”是不是就不要在I/O口外加上拉电阻了。

网友G:
P1OUT = 0xff;输出就是0xff

网友F:
肯定有影响的,这个控制IO输出的电平的。

网友:
选择上拉还是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