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外部/RST管脚再做上电复位电路

楼主(2018-06-07):
因为MSP430内部有了POR电路了,那么是不是不需要外部/RST管脚再做上电复位电路呢?

网友A:
直接加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不用加电容?

网友B:
假如/RST管脚一直都是高电平(单独从电池供电),那么是不是通过上下电CPU可以来复位呢?

网友C:
能完全复位吗?

楼主:
/Reset 脚为高,在上电时,430F247也是可以成功上电复位的。

网友D:
但是对上电的条件有要求。

楼主:
具体是什么要求

网友D:
正在查找

网友E:
这个加上的,若直接的上电了会自动重启下系统的。

楼主:
好,我先结贴了哈

网友F:
上电延时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G:
都包含上电复位(POR)电路

网友H:
基本POR功能会产生一个内部复位脉冲

网友I:
在初始化完成之前,器件应当忽略外部信号

网友J:
单片机的上电复位

网友K:
增加一个POR电路,使两个模块保持复位状态

网友L:
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主板上的所有复位信号都是由芯片组产生

网友M:
POR三步走:电源电压达到阈值电压——POR电路就会释放内部复位信号——状态机开始初始化器件。

网友N:
也可以添加的。

网友:
是手动复位吗

网友M:
复位引脚,它会利用POR信号内部选通。

网友F:
楼主也可以做复位处理。

网友L:
许多IC 都包含POR电路

网友G:
保证在施加电源后,模拟和数字模块初始化至已知状态。

网友K:
电源电压高到足以确保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H:
POR电路就会释放内部复位信号

网友J:
实质上是上电延时复位

网友I:
唯一例外是复位引脚

网友:
手动复位还是需要RST的引脚

网友N:
复位电路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