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电路中浮压的问题

楼主:
本电路为了输出高压脉冲,理论中,当IGBT1和IGBT3导通,IGBT2和IGBT4不导通的时候,A和B之间的电压应该是400*1.4*2=1120V,当IGBT2和IGBT4导通,IGBT1和IGBT3不导通时,AB之间的电压应该为0V。但是在实际测量中遇到了问题:测量使用的是示波器进行测量的。正常情况下,将示波器探头的正接到A ,负接到B,波形是正常的方波,但是幅值却达到了1400V。寻找原因发现:示波器探头的负(夹子端)是和示波器电源插头的地线相通的。 解决方法:就是将示波器的通道1与通道2做减法,然后将两个通道的探头分别接到A和B,测量发现电压幅值1200V左右,也算差不多正常吧。 但是一直纳闷的是,为什么使用一个示波器探头进行测量的时候,会产生1500V的电压呢?是对地的浮压吗? 整流前的变压器均是隔离型变压器。

楼主(2018-06-07):
是我发错版块了么?喂,别下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