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口有什么变化 ?

楼主(2018-06-07):
void main(void)
{

    PRT0DM0 = 0xFF;
    PRT0DM1 = 0x00;
    PRT0DM2 = 0x00;   //设置p0口为strong 模式

        PRT0DR = 0xF0;

}

这里是strong模式的介绍:Strong. Use the Strong mode if your pin is an output driving
a load. The pin has a low impedance connection to VSS and
VDD when driven high and low. Do not use the Strong mode
if the pin is an input.
说的输出模式。
但是我没有看到p0口有什么变化!

楼主:
我用的是cy8c24423.我GPIO 的操作是不是先设置模式。然后就对PRTODR赋值就好了?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操作?

网友A:
选择芯片的时候选择有问题

楼主:
我的芯片是cy8c24423-pxi. 我选错了cy8c24423-PXVI.结果导致不可以。我天啊。

网友B:
楼主这么快就找到了问题所在!

楼主:
没有解决,刚才只是看到led灯亮了。后来去看论坛里发现PRTXDR学问很多。好像不好解决,我今天调试了一下午也没有一个好解决办法,我不太清楚对IO口的操作是否需要联合PRTXGS 和PTRXIE一起使用。。

楼主:
至少目前为止我是没有做好这个流水灯的。我对PRTXDMx操作了。但是没有结果

网友C:
不要只是看寄存器 还是要结合硬件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