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E76E003功耗大问题

楼主:
原设计使用STM8S003,移植到NE76E003.
使用4路IO的普通输入输出功能,功耗达到3mA。原设计约1mA。
有什么方案降低功耗,代码如下:
void main (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 Define in Function_define.h
  set_CLOEN;
  P13_Quasi_Mode;//使用
  P14_Quasi_Mode;//使用
  P15_Quasi_Mode;//使用
  P16_Quasi_Mode;//使用
  //IO操作
  while(1)
  {
     //IO操作
     delay_ms(10);/**/
  }
}

网友A(2018-06-07):
你这种一直全速跑,肯定耗电。

网友B(点评):
如果是低功耗的ARM M0+ ,20mhz速率跑也不会超过1mA。可能这mcu比较差劲

网友A:
这个功能用了吗

网友A:
空闲模式下通过保持程序计数器使CPU挂起。在空闲模式下没有程序代码的取指和运行,这迫使CPU处于待机状态。程序计数器(PC),堆栈指针(SP),程序状态字(PSW),累加器(ACC)和其他寄存器在空闲模式下保持其值不变。端口引脚保持原有状态,在空闲模式下继续工作。通常空闲模式下的功耗约为工作状态下的一半。
既然在空闲模式下,外设电路,如定时器和串口仍然工作,则可以通过使能相应中断源来唤醒CPU。用户能通过向IDL (PCON.0)位写1,使设备进入空闲模式。这条指令是系统进入空闲模式前的最后一条指令。
有两种方法可以中止空闲模式,方法一、任何使能的中断发生都可以使系统退出空闲模式。中断发生自动清零IDL位,中止空闲模式,且将执行中断源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ISR),直到执行RETI返指令,返回后立即执行使CPU进入空闲模式的指令,使CPU进入空闲模式。第二种方法是除软件复位外的所有复位,如果看门狗复位用来中止空闲模式,WIDPD (WDCON.4)需要设置为1,让WDT在空闲模式下继续运行。

网友A:
掉电模式
掉电模式是N76E003进入最低功耗状态的工作模式,通过停止系统时钟源保持功耗在“微安” 级。CPU和外设,如定时器或UART都待机,Flash 内存也停止,所有动作完全停止,功耗降到最低。可以通过向PD (PCON.1)写1进入掉电模式。这条指令是系统进入掉电模式前的最后一条指令。在掉电模式下,RAM 保存其内容,端口引脚的值也保持掉电模式前的不变。
N76E003有多种方法可以退出掉电模式。方法一,除软件复位外的所有复位。欠压检测复位也使CPU从掉电模式唤醒,在系统进入掉电模式之前要确保使能欠压检测。即使为了降低功耗,我们还是建议在掉电模式下开启BOD欠压检测功能。当然RST引脚的复位或上电复位也可以使CPU退出掉电模式。RST引脚复位或上电复位后,CPU初始化,并从程序开始地址执行程序。
方法二,可以通过外部中断使N76E003从掉电模式唤醒。触发外部中断管脚会重启系统时钟,在振荡器稳定后,设备执行外部中断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ISR)。从ISR返回后,设备立即执行使系统进入掉电模式的指令接下来的指令。可以将芯片从掉电模式唤醒的中断有:外部中断 ̅̅̅̅̅̅̅ 和 ̅̅̅̅̅̅̅、引脚中断、WDT中断、WTK中断和欠压中断。

网友C(点评):
请教P20的引脚中断该怎么写呢?

网友A:
另外平时应用切换到10K振荡器。

网友D:
没用到休眠的方式和掉电方式,肯定功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到休眠的方式和掉电方式,肯定功耗高

除了PD模式没有别的方法降低功耗了是吗?
也不是说PD模式不能用,不过这个产品使用轮询模式容错率更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平时应用切换到10K振荡器。

10K振荡器是指它有1M主频的工作模式吗?这个产品不能够外挂晶振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除了PD模式没有别的方法降低功耗了是吗?
也不是说PD模式不能用,不过这个产品使用轮询模式容错率更高一 ...

有什么轮巡的?可以定时器唤醒轮巡也可以啊。不一定非要一直开着,看你的实效性,如果不是那种轮巡频率高的, 你可以100ms唤醒一次。这样也是可以总体降下去功率的。

网友E:
不进入掉电模式或者空闲模式,肯定功率降不下来。

网友E:
低功耗的精髓就是:系统休眠。中断唤醒。

网友F:
时间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把主时钟切换成内部10k

网友G:
主时钟16MHz 是可以分频的, 可以分频到1MHz使用

楼主(点评):
就算分频也不是主频降低,也不会降低功耗吧?

网友G(点评):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可以降低功耗的, 参考中文手册23.3章节

网友H(点评):
回复 楼主: 看来你不懂MCU内部时钟结构和功耗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功耗的精髓就是:系统休眠。中断唤醒。

轮询的频率约20m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时间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把主时钟切换成内部10k

要用i2C   所以才想起来10K不够用啊

网友I:
可以算一下,你需要的频率,是否满足休眠条件。

网友J:
想低功耗又想全速运行,怎么可能。

网友K:
高低频率切换运行,等待(如轮询)时使用低频时钟只要不丢信号尽可能的低,执行任务时变成高频。这样就可以兼顾性能与功耗了。其实,程序安排好了大部分时间是在等等某个条件的。

网友D:
呵呵,不用低功耗模式怎么可能digong低功耗。

网友I:
必须的用低功耗的模式。

楼主:
最终只能通过PD模式来降低功耗了,主要问题是这个芯片并没有1M的工作模式,很多实时系统无法用中断来做

网友L:
8051是复杂指令,比精简指令的芯片耗电。

网友M:
端口改用Push Pull mode试试,标准模式有上拉,要是输出是0时肯定耗电的。

7.1 准双向模式
准双向模式作为标准8051的I/O结构,可以同时用作输入和输出。当端口输出逻辑高时,驱动能力较弱,同时允许外部器件将电平拉低。当引脚被拉低时有强驱动能力,会吸收大电流。

网友E(2018-11-20):
准双向是相当于高阻态吧?